简易BGA植球过程

楼主(2016-09-20):
笔者纯属个人爱好,看着专业的维修师傅修好一台台本本,自己也想搞一下。所以以下方法有些为自己摸索有些是东拼西凑,最终就形成了这样一套值球的方法:
老手请直接飘过~~ 新手可以参考过程,大致过程是:
首先将拆下的芯片表面均匀涂抹焊膏,然后用烙铁简单拖焊。
然后用吸取线仔细拖焊。
然后用洗板水刷洗干净。
然后均匀涂抹薄薄一层焊膏,一定要薄。
然后找个金属板,我用的是铝板,用导热硅脂将芯片和铝板粘合。
然后放上钢网,对齐!这个很关键。
然后倒锡珠,用纸慢慢扫满所有点。并除去多余的锡珠。
然后放到预热台上面加热到250℃,加热过程要缓慢,我一般是每2分钟升高25℃。
然后等待全部锡球融化后,用风枪吹2分钟。
之后自然冷却到150℃左右,就可以取下钢网和芯片了,此时分离钢网和芯片比较费力,我一般都是放到洗板水里面泡5分钟,然后它自己就开了。
然后清洗芯片,会看到有个别的点没有植上锡球。
此时再次将芯片放到预热台,用镊子把锡球放到芯片空缺锡球的位置,然后用风枪加热,直至该锡球融化贴合到芯片的焊盘上面,一个点一个点的弄。不要急于求成,否则会好多锡球沾到一起的。那样就不好弄了。
如果有粘到一起的,就用镊子和风枪配合把锡球取下,然后重新值空缺的位置。
最后所有都搞定之后,涂抹一层焊膏,用风枪给芯片整体加热,让锡球饱满发亮。
清洗芯片,值球结束。
一般此过程需要2~4个小时,视芯片大小而定,一般500点的BGA大约2个小时,而1170点的BGA我用了4个小时。

网友:
嘻嘻~~自己做个沙发~~ 由于本人权限有限,所以每天能上传的附件数量和大小是有限的,这些图片比较大,所以我只好挑几张重点的贴上去了,而那些刷芯片、涂焊、冷却的小过程就没有上图,这个方法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可能一次性的弄好,除非是像82801GBM那样的南桥,基本是一次性搞定所有点的,而比较密的基本都要手动补几个或者几十个吧。

网友:
高手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好是好就是太花时间了。

网友A:
晕倒,掷球的支架有的呀,又不用多少钱,你这浪费硅脂浪费锡球还浪费时间。不值得

网友B:
你这样 太浪费锡球了 ,下面先用  白纸 垫着   锡球填好后  回收锡球  然后在加热    带网加热基本一次搞定  摘网加热 都要搞2  3 次 补点   也就10多20分时间吧  没有你说的那么几个小时

网友C:
不吹 不黑的说 15分钟 hm65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倒,掷球的支架有的呀,又不用多少钱,你这浪费硅脂浪费锡球还浪费时间。不值得

是那种放大钢网的植球台吗?正规的值球过程是怎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 太浪费锡球了 ,下面先用  白纸 垫着   锡球填好后  回收锡球  然后在加热    带网加热基本一次搞定 ...

可是我确实搞了那么久~~ 手抖呀~~,可是我每次带着钢网加热都是会有好多(20多个)点没有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吹 不黑的说 15分钟 hm65的飘过~

估计我得搞1个半小时

网友:
楼主是慢工出细活

网友D:
时间有点久了,感觉加热的有点太慢了。

网友E:
业余的都这么吊了吗,让我们专业的情何以堪

网友F:
植珠台不贵啊,用那个快很多,基本上一个小时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间有点久了,感觉加热的有点太慢了。

加热速度不能快的,普通intel的南桥可以快速加热,因为它采用的工艺都是50nm以上的,而且它外面有树胶壳,芯片本身不会吸收大多热量,但是intel北桥和AMD的桥 或者 板载CPU的话如果快速加热的话,一定会短路的,因为它承受不来那么快的加热速度,这些芯片会由于内部结构的膨胀系数不同,而且芯片的工艺都在50nm以下,这就很容易导致芯片里面层与层之间短路,一般芯片内部膨胀系数大的是金属导线,膨胀系数小的是掺杂磞、磷的半导体,这样的话如果加热速度快,那么金属导线会刺穿这些半导体,导致芯片里面的晶体管失效,并且绝缘栅会被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业余的都这么吊了吗,让我们专业的情何以堪

向你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植珠台不贵啊,用那个快很多,基本上一个小时以内。

植球台好像应该是有两种,一种是大钢网的,一种是手工的植球台,我用过手工的,记得当时倒完锡球之后,从植球台上取下的时候,容易不小心就弄偏移了。不过看 那种大的植球台很好,但是我也不总维修这个,就偶尔玩一玩,不过倒是经常焊接,从taobao买的芯片一般都是值好球的,所以回来放到主板上直接加热就好

网友:
不错呀这样加热是不错了

网友:
高手中人间。。。。

网友:
学无止境哦

网友:
又学习了今天

网友:
专业机器就是好

网友:
几个小时  值一个  BGA ,开店得  亏死

网友:
一般 十分  到 二十分  差不多

网友:
确实费时费球,还浪费了这么多“然后”,整体思路清晰,但不可取,体质差的BGA经不起折腾。

网友:
高手,动手能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新手,没有搞过BGA,近期也准备着手练习。我看到植锡有不规则的排列,是正常的吗?

如果全都融化的话,锡球的排列应该和焊盘的排列是完全一致的

网友:
这么多年。我也不值好球。我还有一个大钢网的值球台。不好用。看一些这方面的高手都是用钢网加热。不过我是超没耐心练习的。很是佩服10来分钟就搞定的高手。

网友H:
看来我的速度算是业余组的了,过程和你的不太一样,是用A4纸回收锡珠的这个和专业的一样的,带网加热这个也是专业的,不过最的总是有植不上掉珠的,就这个手工补球的过程真的是很无奈啊,是我的工具问题还是球还是膏,还是人的问题呢?

网友(2016-10-26):
看这个时间,我就跟本不考虑做了。

网友:
业余维修中的高手

网友:
谢谢楼主,还没有植过球,学习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看来我的速度算是业余组的了,过程和你的不太一样,是用A4纸回收锡珠的这个和专业的一样的,带网加热这个也 ...

一般我有值不上的点  我就用洗板水洗干净,然后再放上钢网,再重新来一边过程。
后来我的植球方法改进了,我干脆就自己定做钢网了,因为不好植的一般都是小球的,比如0.4以下的,会非常不好植,因为taobao买的钢网都是0.3mm厚的,这样焊膏会把锡球和钢网粘住,而有些锡球不会粘到芯片上,所以我自己定做的是0.2mm厚的和0.15mm厚的,再植球就非常顺手了,而且硅脂的部分,完全可以用镊子+风枪代替,风枪从下吹。
一般情况下,像0.35mm的1170BGA 需要折腾2次才能完美的植球。
以上为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一般我有值不上的点  我就用洗板水洗干净,然后再放上钢网,再重新来一边过程。
后来我的植球方法改进了 ...

你说的太对了,都是小球不好植,网子比球还厚呢,球掉里面根本不化也不贴在芯片上,拿网子的时候都和网在一起。

网友:
要几小时  真做维修 的话  饭都不用吃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太对了,都是小球不好植,网子比球还厚呢,球掉里面根本不化也不贴在芯片上,拿网子的时候都和网在 ...

我一般都是等到完全冷却之后,然后再次加热再拿钢网,此时风枪温度调低,然后用手术刀轻轻放在芯片和钢网之间,当钢网和芯片间的松香(凝固后的助焊剂)融化了之后,只要微微撬动一下,钢网就会自己脱落。
至于珠子会沾到网上面,多数都是在摸完焊膏之后,对齐钢网的时候摩擦移位了,这样多余的焊膏会挂在钢网圆孔的内壁,然后当钢网受热的时候,锡珠会连同焊膏一起粘在钢网内壁上,当冷却凝固的时候,就会挂在钢网内壁上了。
所以如果用厚钢网值小锡珠的话,焊膏一定要少涂抹,而且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均匀才可以,像对于我这种业余选手来说,想要涂抹均匀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总会有几个或十几个珠子值不上。但是那些几十分钟就搞定的老手们,也许很轻松吧。
所以我就采取了迂回方式,就是自己定做钢网,我的经验是:如果要下0.4mm的珠子,就开0.48mm的孔,就是实际开孔要比珠子大0.08mm,而普通钢网的厚度都是0.05mm进位的,设计厚度时要小于等于锡球直径的一半。例如我要值0.4mm的球,那么开孔0.48mm,钢网厚度0.2mm。
一般我都是在taobao定做,便宜的一般50元一片,贵一些的要150元一片,要自己提供尺寸文件,我一般是用AD10画图纸,然后给他们 他们就能做了,这个文件也叫PCB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 太浪费锡球了 ,下面先用  白纸 垫着   锡球填好后  回收锡球  然后在加热    带网加热基本一次搞定 ...

带网老是植不好啊,要么没化要么弄乱七八糟的,没化的原因就是怕吹久了芯片废了,温度250够嘛?发现风速低了也不行,好点风速比较好吹,就是不知道设置多少温度和风速啊?我的网就是靠焊膏粘住的,以前我看师傅都是拿锡箔纸把钢网四周粘好,在吹感觉挺好吹的,现在我这里的大神都是裸铁450!风枪250,总感觉要吹很久,吹很久又怕芯片费了,温度多少合适尼?大神你带网植,钢网固定嘛?

网友:
楼主  介绍得不错  受教受教

网友:
花四个小时的时间,楼主一定是来搞笑的

网友(2016-11-25):
表示没有植球台,想知道芯片该怎么固定............我刮平的时候芯片一直跑来跑去,,,,,,,,,,,,,,,,,,,,,

网友:
摘网。螺旋风调最弱,310度。耐心点从边缘来说往里面移动进去,基本都是100%的成功,,多余的锡珠都是回收利用,,你这样的锡珠都赃了,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