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6-09-20):
今天接修同行送来的一台三星T190显示器,拿到手后上电检测,故障为不开机、黑屏、指示灯不亮。这个机型的按键是触摸式的。摸来摸去也开不了。脑海中瞬间想起三星通病——25xx存储器程序的问题!
马上接编程器。打开软件,连按了几次都不连机,软件提示“板卡没加电或者芯片可能有问题!”,那就奇怪了,编程器先前好好的,没有问题的。心想是不是显示器的电源有问题呢?马上把显示器拆开。用表量电源板上的各组供电,都正常啊,5.1V和15V都有。
奇怪了,接着把电源板拆开,想看看是不是电容怀孕了。 仔细一看也没有怀孕,顺手给装回去了。真的奇怪了,心里还是不解,又接上编程器再次连接,涛声依旧啊。没有办法,基本确定了应该是驱动板有硬件故障了。把驱动板拆开,测试电源板到驱动板的电压都过来了。接着测量驱动板的各组供电电压。测试结果如图:
就是没有检测到1.8V的内核电压,马上断开电源,检查1.8V输出端,并没有发现短路现象,只能追踪这个稳压器的输入端了。用表一量,输入端都是0V,问题找到了,原来是输入端没有电压,导致没有输出1.8V,不开机。

故障定位了,问题就好办多了,马上到输入端跑线路。看看输入端的电压是从那里来的。最后终于找到了输入端跟哪里相连了,无图无真相,有图就了然:
最后锁定了IC604,经过询问群里的高手得知此为三星常用的6脚P沟道场管,型号为:3BEA4
脚位定义是:1、2、5、6全通为D极,3为G极,4为S极。了解到此器件的资料后,检测得知S极有5V电压。而D极却没有5V输出。

精准定位问题器件后,找到料板,拆了个相同的器件装上去,再上电测试板的供电,各电压如图:

1.8V内核电压终于出来了!麻利的将板装回去,触碰显示器的触摸开关,乳白色的灯马上亮了,屏幕也显示出清晰的图象。
到此刻,终于成功的将机器修好。扣上外壳,将机器装好,烤机,一切OK,送回给客户。
特奉送此机器维修过程,供大家分享

网友:
不错了,学习了,下次就记得了

网友:
呵呵,精神可嘉!

网友A:
我圈上的这个芯片应当是3.3V输出,如果是5V输出那它应当是不正常的

网友:
驱动板基本先查1.8 3.3V  输入端没的还是少见

网友A:
1.8v是直接由电源板的5V转来的,而你说的IC604只是5V_MAIN转为5V_IP的管子,它坏只会不出5V_IP,最终使3V没有电压。、但1.8V不应当没有电压的

网友:
三星的料板多,没配件改下也应该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v是直接由电源板的5V转来的,而你说的IC604只是5V_MAIN转为5V_IP的管子,它坏只会不出5V_IP,最终使3V没 ...

这图对的么,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IC602是5V输入,1.8输出的.     也确实没有必要5V转3.3V再转1.8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图对的么,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IC602是5V输入,1.8输出的.     也确实没有必要5V转3.3V再转1.8V

图指定是对的了,厂家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指定是对的了,厂家的图,,,

那多奇怪,明显楼主测得的电压和图纸不一样

网友C:
一般是5V转3.3V  3.3转1.8V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5V转3.3V  3.3转1.8V的

意思就是说5V转3.3正常,但3.3这边出了问题导致的后面的1.8也没有,是吧?

网友:
解释清楚了,没有元件改线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就是说5V转3.3正常,但3.3这边出了问题导致的后面的1.8也没有,是吧?

他这个好像是5V转1.8V的。

网友:
因为,3BEA4电源集成块出问题了,没有1.8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圈上的这个芯片应当是3.3V输出,如果是5V输出那它应当是不正常的

三星用的这个料,是6脚P沟道,坏是通病,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5V转3.3V  3.3转1.8V的

但这图是5V直接转1.8

网友:
碰到也没芯片替换。。

网友:
厉害厉害驱动板问题心细才能修好

网友:
学习了,有后就有经验了。

网友:
可以啊,学习了,很好

网友:
楼主很牛,但是太费时间了,换板子简单明了啊

网友:
这个转换管电压没输出好修。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过一次

网友E:
你把驱动板排线接口的两个6脚IC对调以下位置也能好,这个貌似是通病,我以前修到过论坛也能、有俺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把驱动板排线接口的两个6脚IC对调以下位置也能好,这个貌似是通病,我以前修到过论坛也能、有俺咧

好的下次试试

网友:
还不错  解释的很详细 给个赞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楚,对主板的供电电路很了解 谢谢了

网友:
直接短接应该可以把

网友F:
那个六脚的东东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六脚的东东是通病

原来碰到三星不通电都是写程序就搞定  不知道这小玩意儿坏也是通病

网友:
类似这样的故障如果没有相同的MOS管能用1117-1.8改线路吗。

网友:
我也碰见过 加焊 就好  没返修 至今不知道为啥

网友:
那个六脚的坏  我也修过的

网友:
高手,不过现在都懒得修,坏了换。怎么挣钱怎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