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80C 暗屏已经 解决 谢谢大家

楼主(2016-09-20):
接口处的电压  如图  大家帮忙看下     谢谢
   另外附上图纸一份 谢谢  屏幕换过  也是暗屏   LCD_DET#插上屏线为0V 拔掉为3.3   不知道正常不

此板已经修复   当时没太注意后来又摸根烟抽了会  重头再来时发现问题 呵呵

联想V480 LA480 MB 11264 RSD 0106 LENOVO V480.pdf

网友:
问题是  暗屏   个人感觉  电压  都挺正常的    不知道有没有遗漏的地方    大家给看看   屏幕换过  也是暗屏

网友:
没人知道吗   在线等  看看有结果没有

网友A:
暗屏就是高压没工作。高压工作条件19v电源 en信号 亮度信号先查查这些

网友A:
你把接口的电压发上来帮你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暗屏就是高压没工作。高压工作条件19v电源 en信号 亮度信号先查查这些

led的亲  没有高压亲

网友:
我这有个b480 差不多 你测电压我给你看看那个电压不一样

网友:
供电 控制  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接口的电压发上来帮你看下

上面有呀   图片上有写的

网友C:
高压没工作,首先查高压条上面有没有19V/EN/亮度。如果EN和亮度控制都是3.3,那你就吧亮度控制断开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压没工作,首先查高压条上面有没有19V/EN/亮度。如果EN和亮度控制都是3.3,那你就吧亮度控制断开试一下

LCD_DET#  这个插上屏线为0V   拔掉为3.3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_DET#  这个插上屏线为0V   拔掉为3.3v正常吗

暗屏情况下有显示,就重点查高压工作条件,还有你换高压条试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的亲  没有高压亲

我当然知道是led屏 led没有高压吗,只不过没有灯管的高而已 大概几十v

网友:
一般改比较快些

网友:
我以前是 遇到过,结果我没有搞定,换了个屏才好,原来的屏幕是好的,还在其他的机器是可以

网友:
屏线查了吗

网友:
供电 地 开启   不行改嘛

网友:
换屏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线。。。。。。。。。。。

是的  就是屏线谢谢

网友:
不错,还是楼主心细

网友:
是有电阻不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