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_T100TA_100TA_new_OK_测试好或好机器备份

楼主(2016-09-20):
Asus_T100TA_100TA_new_OK_测试好或好机器备份

网友(2019-10-23):
谢谢提供的BIOS,由于我刷了官网314版本4M的,导倒开不了机。官网的BIOS的确不能用。下了你这个是8M的刷上去OK了,可以开机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每次开机要重启三次才能进系统也不知什么原因,不过可以用了。我看了一下你的版本是220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