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270上网本 板号ZE7开机掉电

楼主(2016-09-20):
    Acer D270 板号ZE7开机掉电,多开机几次有时不掉,电流0.14A    电流这么小应该是缺电压了,在不掉电的时候测各组供电,发现+5V+3V+1.5V时电压偏低,三组电压

压由+5VPCU、+3VPCU、+1.5VSUS分别通过PQ12、PQ22和PQ11转换得到,测三组输入电压都正常,三个场管一起坏的可能性极低,三组输出的电压分别去往不同电路,同时出问题的可能性也极低,唯一的共同点只有开启电压MAND,测MAND的电压为5.1V,这个开启电压似乎有点低。追查开启电压来源于PQ19,分析该电路原理:

MAND电压由+15V经过PR77分压所得,主板待机时MANDON为低电平,PQ23处于截止状态,此时PQ23的3脚 C极为高电平,PQ29的2脚G极也为高电平,PQ29处于导通状态,拉低了3脚D极电位也就是说这时候MAND为低电平,PQ12、PQ22、PQ11都截止,当开机加电时EC发出MANDON使PQ23导通拉低PQ19G极电压使PQ19截止,MAND高电平使PQ12、PQ22、PQ11导通输出电压。测PR77输入电压+15V正常,PR77阻值也正常,MAND5.1V,对比电路差不多的S5D电压为12.8V,MAND正常也应该是12.8V才对(如下图),电压偏低造成了场管导通不足所以输出电压偏低,导致了掉电。问题找到了就好办

了,现在就剩下两个可能性,PC41漏电拉低电压和PQ19不良,拆掉PC41电压还是5.1V,拆下PQ19测量也正常,心想不会是板层漏电吧,还是先换掉PQ19再说,在料板上拆一个丝印K72的管子换上,加电开机电

流唰唰的直上0.34A,竟然开机了(上网本的电流就是这么小的哩),再测MAND电压为12.8V,居然正常了,原来是PQ19是元凶,奇怪的是为什么万用表测不出来呢,仔细想想,可能是PQ19软件穿导致截止不完全形成了下拉电阻与PR77组成了一个分压电路才导致MAND电压变成了5.1V。高手们若有不同见解欢迎指正。

网友:
转换电压属于常见问题,但是还是要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