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麦芒5拆机图解

楼主(2016-09-20):
华为麦芒5拆机图解

  华为麦芒5采用5.5英寸1080P分辨率屏幕,硬件方面,采用高通64位骁龙625 SoC(MSM8953),配备8颗A53核心。内存方面,麦芒5分为3GB+32GB、4GB+64GB两个版本,最大支持128GB内存的扩展,前置800万像素+后置1600万像素摄像头,支持4K摄影,支持3轴光学防抖,电池容量为3340mAh。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了华为麦芒5的拆机教程,以供参考。

华为麦芒5拆机 图1

  华为麦芒5拆机工具:

  十字螺丝刀、T3螺丝刀、塑料卡片、同轴线专用拆卸工具、塑料翘棒、电池拆卸夹具、金属镊子、塑料镊子、BTB专用拆卸工装。

华为麦芒5拆机 图2

  华为麦芒5拆机方法/步骤:

  首先将手机关机,并检查手机上是否有屏幕保护膜,若没有请贴上一个,防止在拆机过程中造成划伤。

华为麦芒5拆机 图3

华为麦芒5拆机 图4

  将手机翻转到左侧,使用BTB专用拆卸工装取下机身左侧的SIM卡托取出。

华为麦芒5拆机 图5

  使用T3螺丝刀拆下底部2颗螺钉。

华为麦芒5拆机 图6

  用一只手持手机上半部分卡托一侧,另一只手用塑料卡片竖直顶后壳对焦的位置,直至卡扣脱开。

华为麦芒5拆机 图7

  用塑料卡片顶开底部的另外一个角。

华为麦芒5拆机 图8

  小心打开后壳,注意不要拉扯指纹FPC。

华为麦芒5拆机 图9

  用BTB专用拆卸夹具拆开指纹BTB,拆下后壳。

华为麦芒5拆机 图10

华为麦芒5拆机 图11

  用十字螺丝刀拆下侧按键处与LCD FPC钢片支架上的3颗螺钉,用塑料镊子夹取钢片。

华为麦芒5拆机 图12

华为麦芒5拆机 图13

  用同轴线专用拆卸夹具分别拆卸主副板的同轴线射频头。

华为麦芒5拆机 图14

华为麦芒5拆机 图15

网友:
  用十字螺丝刀拆卸主板上的14颗螺钉。

华为麦芒5拆机 图16

  用塑料镊子取下同轴线。

华为麦芒5拆机 图17

  用塑料撬棒依次撬起小板主FPC BTB钢片、摄像头BTB钢片、耳机座BTB钢片。

华为麦芒5拆机 图18

华为麦芒5拆机 图19

华为麦芒5拆机 图20

  依次拆卸电池BTB、LCD BTB、主副板FPC BTB、侧键BTB、前摄像头BTB。

华为麦芒5拆机 图21

华为麦芒5拆机 图22

华为麦芒5拆机 图23

华为麦芒5拆机 图24

华为麦芒5拆机 图25

华为麦芒5拆机 图26

  使用BTB专用拆卸工装拆卸耳机座BTB,将耳机座重前壳上取下。

华为麦芒5拆机 图27

华为麦芒5拆机 图28

  使用BTB专用拆卸工装拆卸音腔BOX BTB,用塑料撬棒将音响BOX拆下。

华为麦芒5拆机 图29

华为麦芒5拆机 图30

网友:
  用撬棒撬起小板,小板左侧定位柱脱出后,将小板逆时针向下旋转取下。

华为麦芒5拆机 图31

华为麦芒5拆机 图32

  用撬棒撬起小板支撑钢片。

华为麦芒5拆机 图33

华为麦芒5拆机 图34

  用金属镊子撬起LCD接地FPC。

华为麦芒5拆机 图35

华为麦芒5拆机 图36

  用撬棒拆卸主板。

华为麦芒5拆机 图37

华为麦芒5拆机 图38

华为麦芒5拆机 图39

  用BTB专用拆卸工装拆卸主摄像头BTB,将主摄像头向上翻转,斜上取出。

华为麦芒5拆机 图40

华为麦芒5拆机 图41

  用塑料镊子拉出易拉胶拉手,借助电池拆卸夹具,并由左到右将电池取下,电池容量为3340mAh。

华为麦芒5拆机 图42

华为麦芒5拆机 图43

华为麦芒5拆机 图44

华为麦芒5拆机 图45

  华为麦芒5拆机到此结束。

网友:
有一个好的开始却没有一个好的结尾。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