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种情况修同行机器怎么做?

楼主(2016-09-20):
             关键问题在最后,同行交流。                     刚刚修了一台同行的机器 ,  进水不开机。    拆机看EC 腐蚀, 还有保隔电路有腐蚀,    焊了EC,找个N沟的三极管, 弄完上电,发现开机掉电,这才看到内存发霉,换条内存,果断亮机。

               这是修的内存,断了两根线,换了一颗电容,

                    板修好,发现内存坏,然后跟同行说,之前说好修主板,但不知道内存也坏,虽然修好内存也没费什么力。确实没有看发霉的内存有我的原因, 总觉得心里不平衡,对话如下,
              (A是我,B 是同行)
        A:  板子修好了,上机发现内存是坏的哟。
        B: 这怎么搞?你不是说某某钱修好的嘛。
        A :  内存确实是坏的。这也没办法呀,我跟你们那同事说了,主板坏,修好这么多钱,没有跟他说全部呀,内存硬盘这些,(内存坏,我没有注意到,确实是我没注意)
        B:  那怎么办? 已经给客户报价了,现在不好再加钱换内存吧。要是别人来修个电脑,这点坏,那点也坏,别个客户怎么想呢?
        A :这个确实也没办法呀,坏了,莫非还要我倒贴一根?
        B : 像这样,主板修好,其它的又坏,修个电脑搞出上千块,客户肯定不愿意修呀。 你当时也不全部检测好再报价。你要把机器问题全部检测好了,再报价,修不修就是客户的事儿了吧。
        A: 那这样,这次我是没有注意到内存发霉了,我修修看,修得好就OK 。
      然后就重复这些说了一大通。 确实,这个机器内存发霉,上机不亮,我是没有注意到,有责任,。 我在想,硬盘内存这些,就算你测式,内存在别的机器上能点亮机器,就能保证在用的过程中不会出问题,万一客户拿回去用出现蓝屏死机,这又怎么破?
       硬盘你敢动? 万一有数据扯皮事儿又来了。 估计有说扫坏道,没有坏道也一定呀。(碰到过这种,原机器上的硬盘没有坏,一点坏道也没有,但装机器上就是用不了,上别的机器又能正常用)     这是不是说我们修好主板,就必须保证整机也是好的,万一出现内存硬盘出状况是不是就得自己贴了?或者退机,白搞一躺。时间精力都费了。毛都没有一根? 因为是长期合作,也不能为了这么点点事儿,收拆机检测费呀。                 顺便再补一张亮机图

再补充一点。我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但有些隐性的问题,先别说内存硬盘,主板也不一定能检测到呀,比如,你接一台机,无待机,可能大多数修好待机,机器就OK 了。但也有待机修好不亮机呀。万一同块板出现两个故障或两个以上,特别是坏桥的,打个比方,你报100修主板电路,同行说修,你修完电路发现,不跑码,或者别的问题,不亮机,这时候估计,要不就不赚钱或者贴钱搞。要不就退机, 但始终你花了时间精力,到最后毛都没一根,唉。感觉风险还是有的

     再补充一点:   合作时间长了的话, 关系也还不错。有木有人情可讲,

网友A:
我一般是都没有问题了 在报价   修好主板了   发现内存坏了   就告诉他板子修了  多少多少钱,内存也坏了   他爱换不换

网友:
厉害看帖记得回帖代表我看过了 学习了

孤单的我、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也是不太好说。尤其是那些坑爹的同行

网友B:
这种确实不好搞  有些同行理解的还行 遇到垃圾同行 搞得你头大的都有

网友C:
还是要检查仔细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都没有问题了 在报价   修好主板了   发现内存坏了   就告诉他板子修了  多少多少钱,内存也坏了   ...

爱换不换?  大哥。本来生意都不好做。这样对同行,估计生意更不行了。 有些隐性的问题,也不大好检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确实不好搞  有些同行理解的还行 遇到垃圾同行 搞得你头大的都有

     我这家还好,合作了,3年多了,现在出新规定了,这些问题就出来了。唉

网友:
估计B报价也不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检查仔细点

     仔细是当然的。 但有些隐性问题你也检测不了呀。 别说内存硬盘,就是主板,有时候接一个无待机,有可能你修待机会好,但是也有待机有不亮机,还TM 得换桥的呀。

网友E:
不关同行和客户 我一般都是全部修好进系统测试正常后再报价 这个是有前车之鉴的。报完价再报价的确不好和客户说啊。

网友F:
一般不做同行的生意。。其实那些都不是同行。。大部分都是搞销售的家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不做同行的生意。。其实那些都不是同行。。大部分都是搞销售的家伙。。。

        看哪些地方呗,有些地方,搞销售的接的机器比同是修硬件同行接的机器可要多了许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关同行和客户 我一般都是全部修好进系统测试正常后再报价 这个是有前车之鉴的。报完价再报价的确不好和客 ...

  行,这个我也理解, 报完价是不好说。  但你修好再报价。  要是你报完价客户不修,你又把板搞坏?  修电路都还好,没多少成本,花点精力时间就OK . 要是桥坏,显卡坏你也修好再报价?  黄花菜都凉了,亲。

网友:
对!那些同行把价钱压到底,自己报价客户高得行!!还说我们技术不好!!!

网友:
现在同行不好做呀,..

网友:
做同行的生意就是很麻烦  不过都没有办法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行,这个我也理解, 报完价是不好说。  但你修好再报价。  要是你报完价客户不修,你又把板搞坏?  修 ...

报完价格不修拆掉备件退机 浪费些时间也不能报完价格再给报价 这样给客户一种欺骗的感觉。同行的话一般都不会站在你的方面想情况的。

网友:
进水机,别人动过的,我们一般修好报价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爱换不换?  大哥。本来生意都不好做。这样对同行,估计生意更不行了。 有些隐性的问题,也不大好检测呀

就是你这种心理才会导致同行骑在你头上拉屎! 他们钱赚大头!要是你修不好这条内存! 意思就要你贴钱!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楚 ,我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爱换不换?  大哥。本来生意都不好做。这样对同行,估计生意更不行了。 有些隐性的问题,也不大好检测呀

生意是不好做   在遇见不怎么地的同行  你还能挣到钱吗。 选择性的  感觉能合作就合作,太墨迹的就可以不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关同行和客户 我一般都是全部修好进系统测试正常后再报价 这个是有前车之鉴的。报完价再报价的确不好和客 ...

支持你   我也是   要么有很多时候不好说   都测试正常了在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你这种心理才会导致同行骑在你头上拉屎! 他们钱赚大头!要是你修不好这条内存! 意思就要你贴钱!

                 我这种心理?  要是客户到你这,秒杀板到也没什么, 你要是花个一天,半天的才搞得定,个别客户倒也无所谓, 每天都让你白搞半天,你受得了?  对于刚接触的同行,爱修不修也没什么,合作了这几年了,总有人情因素在里面的,     我也不是说一定得赚这点钱,  大家讨论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估计你这种爱修不修的态度,  白搞的多的,

网友H:
不修打死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你   我也是   要么有很多时候不好说   都测试正常了在报价

这种情况也是在和客户同行打交道逼出来的 维修有时候和客户同行沟通也是门学问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意是不好做   在遇见不怎么地的同行  你还能挣到钱吗。 选择性的  感觉能合作就合作,太墨迹的就可以不 ...

                  这是肯定的, 之前有个同行,他问我做BGA 多少钱次,不管好坏,嘿嘿。我说100最少,他说别的地方80 都可以,我就直接让他找80的去了。

网友I:
这一行是难做,同行能做就做不能做就拉到  别太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修打死他。。。。

兄弟,我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一行是难做,同行能做就做不能做就拉到  别太在意了

     这是肯定的,没钱赚了,还做个毛呀。不如休息下。

网友J:
第一次报价不要一口报死嘛,主板修亮多少钱,如果其他配件还有问题另外再沟通。不要说这机子修好多少钱,进水的机子,别人修过的机子,没进系统完全测试过谁都想不到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厉害啊。让我不一定修好了啊

网友K:
我是这样的,修好主板多少 钱,别的不管的,你不修就恢复到原样,顺便还多拆几个东西,哈哈,管它呢

网友:
我一般是报价修好主板多少钱等,其它的等主板修好才能知道,内存,硬盘客户不好说话就先测试,键盘不好测试就没办法

网友:
同行或者客户拿过来的机器,一般都是小问题直接修好了整机测试没问题再报价,不好修的就先不报价,或者报高点

网友:
同行难伺候

网友L:
你要是碰到那个很容易烧CPU的联想板子,当时有没测CPU的板子 ,板子好不容易修好,最后CPU坏了,咋办。搞维修的不容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要是碰到那个很容易烧CPU的联想板子,当时有没测CPU的板子 ,板子好不容易修好,最后CPU坏了,咋办。搞维 ...

   你说的这种板,碰到好多了, 现在手里都还有一台。  这种要是直接客户还好说,

网友:
同行的生意不好做  到处比价格

网友:
我一般都是修好再报价,如果同行或者客户嫌贵不修就直接把配件拆掉,把故障恢复,恢复到主板别人都没法修

网友:
做同行的时间长海好点   一般都是先修   后报价    不然东西坏的太多   也麻烦

网友:
这种事太不好说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见就少走弯路啦

网友:
吃过亏,上过当,现在留机下来,首先要问清别人修过没,能拆下内存硬盘的统统拆下带走,
cpu型号统统写清,然后让客户签字确认。最怕修过被搞过手脚的。

最扯蛋的一次是修好板发现屏也是坏的,那个扯不清啊,最后无赖换个拆机的给他。

网友:
就直接说呗,主板修好了,内存也坏了 ,换内存多少钱

网友M:
这种同行不做也罢  那么多机器我还要将cpu  内存  键盘  屏幕一个一个测试啊?有那时间不?

网友:
一般先全部试好,再报价,这样最好。

网友N:
长期合作的就要看你怎么操作了,有的时候只要自己不亏本就行,我们基本都是统一价格,有个标准的,

网友:
现在做维修难啊

网友O:
你这内存也修啊,可以哦,没办法补条2G的呗

网友P:
呵,我就属于你那同行之类,这类事情我碰到了几次,都算解决不错。
    首先对于这类事情大家都有各自苦恼,比如单位领导本本坏了,老规矩直接去你那,叫修好报价,不跟你计价讨价,等你报了,我就报给客户。故,这算是一本生意完成了。
至于出现那类事情,就看你和我之间的沟通了,首先,我的客户,我不敢得罪,我是你的客户,你也不好说,只能大家理解 ,我这边能说通客户加钱,事情解决,客户不肯,数大我1你2,数小你背!  这成了以后的默契!!
  这样不知道你们和我解决的一样为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同行不做也罢  那么多机器我还要将cpu  内存  键盘  屏幕一个一个测试啊?有那时间不?

几年的合作,说大家出感情了
不是说做和不做就搞定的了
只能大家沟通,解决

网友:
内存不修,告诉客户就行了。换不换他自己的事

网友:
像你这种我们也经常遇到,只能想个办法了,随机应变啦

网友:
先修,直接测试 试完后再报价

网友:
我也觉得进水机先报修主板,其他的只有修好才知道,只有浪费哦们的时间了

网友Q:
做为同行,真是有这样的烦恼啊,直接报价高了,吓跑客户,报低了吧,怕就怕修好了第一个故障,还有第二个,第三个,没修好之前谁都不敢保证机器只一个故障。

网友:
二次报价是比较麻烦的,同行单客户都一样!

网友R:
把好拆的都 让客户带走  硬盘内存 电池什么的  东西在客户手上 当面试就好说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技术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R:
把好拆的都 让客户带走  硬盘内存 电池什么的  东西在客户手上 当面试就好说了

        擦, 职业素质不要了? 啥都拆了。 再穷也不赚这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还是他们外面电脑店乱搞,这些问题都搞不定,只能证明和客户沟通有问题,修机不是换机,谁能保证所有配 ...

       话说的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做为同行,真是有这样的烦恼啊,直接报价高了,吓跑客户,报低了吧,怕就怕修好了第一个故障,还有第二个, ...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样也不好,修好了再报,如果他觉得价高不修你就白白浪费时间。有些人不修还要求你复原就大事了

      有时候你还不一定能复原到原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U:
能说清楚的先说清楚嘛,不显示的机子,不能保证键盘CPU这些一定是好的,报价完了桥又坏的,再加钱吧,不然 ...

   这种情况,讲道理的人还行, 那种一来就什么都不懂,反正你报多少,就搞好他能用,不跟你砍价都算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看来楼主这机器修的有点心疼。

     这是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W:
有些同行 啥B不懂 当你检测到桥坏或者显卡坏要加钱修时 他就来一句你当时怎么不检查清楚 当真无语  还有的 ...

     同感,  我碰到这种,机器到手都才1小时,就打电话来问搞好没有。  这种,搞好了也不会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进水,二修机报价别报太死……这种机问题多多……其实在给客户报价没什么的,我觉得他也会再给客户报价, ...

         本来第二故障也没打算挣钱呀。 主要是同行有时候太站在客户位置想事儿了

OCS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同行不做也罢  那么多机器我还要将cpu  内存  键盘  屏幕一个一个测试啊?有那时间不?

      说的对, 有那工夫测试,机器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长期合作的就要看你怎么操作了,有的时候只要自己不亏本就行,我们基本都是统一价格,有个标准的,

        价格是有标准,但这种情况要是客户不修,也不好找人要钱吧。都混熟了,脸皮溥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这内存也修啊,可以哦,没办法补条2G的呗

     小问题才修修看

网友:
接机测完给客户讲明白.进水机.把主板修好.别的坏不坏不好说.有坏的再说.有好多客户一说就是修之前报个价.这个真的不太容易准确的报价,给客户报价.说明情况时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路.

网友:
引用 网友P:
呵,我就属于你那同行之类,这类事情我碰到了几次,都算解决不错。
    首先对于这类事情大家都有各自苦恼 ...

你这种说法真心不赞成,  最多也是平摊吧。一人一半。 就因为长期合作呀。我不能让你亏钱,但你也别让我白搞呀。 不是长期,直接都不鸟你了,搞不好你还会碰到那种你不修就拆你件的、做故障的,这种也多了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第一次报价不要一口报死嘛,主板修亮多少钱,如果其他配件还有问题另外再沟通。不要说这机子修好多少钱,进 ...

      你说的有理, 但有时候同行,客户也不理解呀。你本来是想说怕万一出现别的故障,但别人觉得从你,维修师傅嘴里说出来。就很有可能出现,搞不好别人理解成你故意再搞个故障出来都说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是这样的,修好主板多少 钱,别的不管的,你不修就恢复到原样,顺便还多拆几个东西,哈哈,管它呢

擦,,牛A牛C 这间

网友Y:
我昨天还接到个同行的机器。就是小区门口开店的那种。联想b470,大家都知道CPU供电的铁壳管爱坏,当时也给他测试了CPU可以在其他机器点亮,以为cpu就是好的了、当时也给他说了cpu可以点亮。最后板子修好了。cpu死机。扯半天。最后以很便宜的价格卖个cpu。相当于大家都没挣到钱。他在客户面前也不好再加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昨天还接到个同行的机器。就是小区门口开店的那种。联想b470,大家都知道CPU供电的铁壳管爱坏,当时也给 ...

       明知道这种烧CPU 的多,你不说,能点亮,不代表能正常使用呀。

网友:
一句话,就是你的报价太低了,万一出个意外情况,你得另外申请费用!

网友:
像我这里都是修好了测试一切正常再报价,除非是要买配件的,要是遇到客户不修的,就给他故障还原。毕竟信誉最重要

网友:
现在修台式主板   修一下同行的20到 30     很多电路都不怎么想修       不修他说技术不行    修呢花时间太多不划算          要是给个百八十元的   你看修得好不  0.0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啊  看怎么说了

网友:
这些事儿都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
这种事情不好说  遇到能理解的好说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搞,很多同行就认定一口价。维修不开机,进水机不可能全方面都检测得到,维修前最好把话讲灵活一点。

网友:
进液的机器,报价当然要谨慎点,都只能先报修主板的价格,其他附件须主板修好后才能检测,然后先检查一下附件是否有进液,有进液的话先跟客户提一下

网友:
修好再报价吧这种 麻烦

网友:
你报价时候说清楚,尤其是进水。雷劈,摔得。二修的,这些你都要讲清楚。要么报价高些,要么查清楚。要么打好预防针,我一般都是先简单全面检查一下,然后报价,但也不要报的死。再说了,既然是同行。这次少点,下次坑回来就是了,

网友:
这种同行以后要小心了,不好沟通。

网友:
想要稳妥,就请把主板修好,装机测试OK再报价。就可以避免这些情况 ,那么又会问了?我要是修好主板,整机测试好了,结果客户来个不修,是不是白白浪费功夫。客户是上帝没办法。我一般的做法是,一修机,如果遇到进水烧焦的,在要订芯片修主板时报价时,先测试下硬盘和内存。尽量避免二次报价。这年头同行生意 不好做

网友:
进水机,开始沟通的时候要沟通好,水这东西流到哪里都有可能,不要一口把价钱报死,人家同行二次报价也是很麻烦的,不要机子拿出来就开始修,先大致看看有多少进水点,就能看出严重程度了,然后和同行进行沟通,这不麻烦,如果开始就没有沟通好,等于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这样报价客户一般不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擦, 职业素质不要了? 啥都拆了。 再穷也不赚这点钱。

给客户带走  到时有问题东西在客户手上 当面装哪个坏了也好说

网友:
就报修主板 价格  其他坏再说 客户不修,呵呵呵呵呵呵呵了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谢谢分享,新人学习了

网友:
只报修主板价格,不然100块钱内存坏了你也要给他弄好?键盘坏了也要给他换?网卡上不了也要换?屏幕坏了也要换?光驱不能用也要换?电池坏了也要给他换?CPU坏了你也给他换??????傻b吧你,报修主板就收主板钱,,其他问题其他报价。爱搞不搞,主板钱肯定要收。

网友:
下次报高点赚回就是,心里狠才是真的狠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遇到过。  维修有时候很无奈的

网友:
报故障   却是  要讲清楚    大家都容易!

网友Z:
引用 网友E:
不关同行和客户 我一般都是全部修好进系统测试正常后再报价 这个是有前车之鉴的。报完价再报价的确不好和客 ...

很好奇  你全部修好了才报价?   现在的客人都是  一拿来笔记本   第一句话就问多少钱修好   很多客人修完了报价就砍价  要不就说不修  你再恢复原样?这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   要多好的人品呀    突然间我觉得你好高大上         你都修的是同行的机子吧   所以我都是往死里报价    呵呵  捡到不少死鱼哩   开关坏呀     电容不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第一次报价不要一口报死嘛,主板修亮多少钱,如果其他配件还有问题另外再沟通。不要说这机子修好多少钱,进 ...

我一般报给同行,都是修主板电路就一百多钱,要是遇到桥 显卡问题会跟同行另说,这样同行报给顾客也就好讲一点,不会说的死死的

网友:
这年头最讨厌的就是这些同行,好像什么都是你应该做的

网友:
我这边一般都是修好再报价的,遇到桥或显卡才先报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很好奇  你全部修好了才报价?   现在的客人都是  一拿来笔记本   第一句话就问多少钱修好   很多客人修 ...

上门客户看故障直接报高价格 这个就要看你经验了 同行肯定是先修好再报价。 这边做维修的都是这洋做的不晓得你哪里怎么个流程

网友:
现在生意 不好做 ,修同行的 就更 难做 了  ,我们都是  主板修主板的钱  没其他配件坏 ,让客户加钱  ,我们报价 一般都不会把价格报死 ,内存坏 很正常,内存便宜  ,就拍屏坏 ,和 CPU  坏

网友:
相当不好做啊!作为修电脑的人命苦

网友:
没修好之前不报价  不管什么情况都用测试盘测试还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么

网友:
进水的机子,我比较实在一般是修好了再报价,要是不修,呵呵,叫他再哪里也修不了,大家懂的

网友:
这个东西无解,修之前看一看简单的秒了开机进系统之后再报价。。。例如要桥显卡短路先换来看看的就要和客户沟通了。。。大致情况维修费用说一说要搞就搞来看一看。。。二修的这也坏那也坏的直接拒绝维修,不搞到最后谁都不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

网友:
同行的时候真不好说   但还是要先报价    有钱赚再维修

网友:
同行机器不好修,有时候费劲精力修好了,过后还这事那事的,惹得一身埋怨。。。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 多谢分享

网友:
又学习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