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没有基带,调制里面没显示数字,三组没电压,换了基带电源也一样,求思路,谢谢

楼主(2016-09-20):
上面几组没写的都有电压正常,写上的三组都没有电压,阻值都正常,也换过基带电法IC也是这样,后面请高手大哥指点下思路,谢谢

网友:
换个时钟试下!

网友:
换时钟不行,重植一下基带Cpu

网友A:
这是李老师的无基带维修步骤    照此图先测S1,S3供电所在的L1_RF的1.0V   L2_RF的1.8V有没有

网友:
高手过招,看到都过瘾

网友:
量一下点对点有没有断线啊

网友:
查上路元器件 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码片1.8V电压有了的话,先拆码片读一下数据吧,开机过程中基带没有读到正确的码片数据,就不会有后面的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李老师的无基带维修步骤    照此图先测S1,S3供电所在的L1_RF的1.0V   L2_RF的1.8V有没有

这个资料不错啊,教科书一样

网友:
谢谢大哥们的意见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