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 解决

楼主(2016-09-20):
上电0.10几掉电 ,查电路 ,BIOS旁的保险电阻坏,导致,修好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或许大家可以给你加分

网友:
可以写的在详细点

网友:
就这样?好吧,你赢了

网友:
这么简单啊

网友:
楼主你搞张图片来看呢这样你说什么都不知哦哦

网友:
好吧 有问题修好了 结束了

网友:
是什么样的保险电阻

网友:
bios不工作,各大电感电压瞬间掉电,电流0.1几安

网友:
就是BIOS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