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3s 有没有什么通病

楼主(2016-09-20):
华硕n53s 有没有什么通病 版号n53sn 2.2 不触发。。。第一次刷bios可以了开机一切正常。。过段时间又不行 再刷bios又可以了 有没有什么电阻通病哦
刷BIOS

网友:
其实是因为你加热了BIOS 重点看下BIOS旁边的电容电阻 不亮的时候 看下BIOS每个脚电压对对不对 头两天我修了一个华硕 就是BIOS第八脚的电容电阻不对头 导致的

网友:
可以打打值看看

网友:
下个点位图看看周遍的电路布局都有哪些信号,

网友:
BIOS芯片本身有问题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换个BIOS芯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