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iphone5摔了之后,开机出现白苹果20秒过后又黑了,电源表指针到0.

楼主(2016-09-20):
有个问题请教,iphone5摔了之后,开机出现白苹果20秒过后又黑了,电源表指针到0  请问大神哪里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CPU哦

网友:
硬盘  CPU有没有摔掉点

网友:
先刷机判断故障

网友:
个人感觉 cpu 或者硬盘

网友:
CPU或硬盘供电有问题了,

网友:
这种肯定是摔的虚焊或者掉点。。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有可能是CPU

网友:
我之前遇到和你的一样的情况,我就把硬盘拆了,测量硬盘阻值,发现片选一个点到CPU虚焊。

网友:
硬盘修复一般都可以

网友:
看看能不能联机,然后再刷机看看报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