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X79(MS-7738)故障维修

楼主(2016-09-20):
V星主板X79(MS-7738)故障维修
1、不加CPU,应该是除了CPU供电没出来以外,其他供电都应该出。测量到CPU座旁边的8脚IC ,UP1712的6脚为0V,应该为1.8V才对。应为没有图纸,在其他地方找到此IC的应用,但电压大小和此板不符合。

2、第3脚EN脚连接到一6脚的IC,判断应该为双三极管

3、加助焊膏,风枪伺候。开机,再次测量,电压有了1.8V。但没有CPU,维修只能结束。顺便问一下,此U需要多少钱?准备买一个。

网友A:
什么针脚的CO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针脚的COU········

2011的CPU、、、

网友:
2011的CPU?怎么没听说过

网友B:
搞了板子修了一半,服了,你发这个帖子到底是什么意思?要说明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了板子修了一半,服了,你发这个帖子到底是什么意思?要说明什么

你想知道什么??不是没CPU吗?,发帖说明修好了一个故障。

网友C:
拍完整的图,或许我记得修过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拍完整的图,或许我记得修过哪里。

已经上传,看到了吗?

网友A:
不是看年份的·看针脚·1155还是11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看年份的·看针脚·1155还是1150

你也太外行了,X79的CPU都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这板子挺不错的,但配这CPU也不便宜啊!如果买了CPU,这板子还是有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反正V星的小5脚,小8脚芯片爱出问题,一直没变过

网友D:
这个是好高档的板子哈,暂时没修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好高档的板子哈,暂时没修过

近几个月修过二个,不过都是二修

网友:
加焊下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近几个月修过二个,不过都是二修

我不会修台式机,不过我手里还有块GTX580的显卡还没修。。

网友:
LGA2011的至强E5 系列,纠正一下,1.8A代表的是1.8安培的电流,电压是1.05V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