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3 插内存掉电完美解决

楼主(2016-09-20):
T6-3 插内存掉电,刷南桥bios,亮机。板号:DA0JW2MB8D0 REV:D

海尔T6-3 南桥bios.rar

网友A:
现在的BIOS太多问题了,很多只要不接内存报警的,一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BIOS太多问题了,很多只要不接内存报警的,一般都是BIOS问题

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都是bios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