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看起来可以显示,但是0.7-0.4跳

楼主(2016-09-20):
如题,电流跑0.3 0.5 0.8 0.7看起来应该可以显示了。。。。
然后电流0.7-0.4的跳,跳的时候,我量cpu供电被稍微拉低:1.1V变成0.75V,然后又正常。
主板是:LA8821P
故障现象是:掉电。我刷bios后,不掉了。但是电压有问题。
刷BIOS

网友:
集成显卡电压有0.45V 电流跳的时候0.7-0.4 pltrst 3.3不变。除了cpu供电跟着动,其他电杆电压,暂时没发现变动。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笔记本,你只写的版号,不知道是什么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