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F360下风嘴坏了,只用上风嘴能否做BGA?

楼主(2016-09-20):
CF360老用户,这几天突然坏了,一直处理不好,积压了好多机器
CF360能否关掉下风嘴的风做BGA,有人试过吗?
下风嘴不发热了,只出风
求助

网友:
估计可以 用搞个两温区嘛 不是有两温区的BGA 人家还不是一样做桥

网友:
就相当于两温区BGA了,,

网友:
那样容易主板变形

网友:
应该效果不太好,底部温度不好控制

网友:
温度将会不够很难拆下芯片。拆开BGA焊台,检查下部发热瓷芯,常见为连接发热芯的线烧断。

网友:
这样成功率低

网友:
加焊下还可以吧 取芯片估计很吃力

网友:
可以 比如容易变形

网友:
打开检查一下,配件都有卖的,下风坏了一定不好用。BGA主要靠下部加热,上部是辅助加热

网友:
主要靠下风口加热吧

网友:
自己试几块料块不就知道了,这种问题还问.

网友:
按11楼说的简单明了

网友:
问题 已经解决,是下风嘴的继电器坏,更换OK,在此对售后的苏工程师致敬!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这样不行的。

网友:
最好还是搞一样的 不然温度和时间都要重新调节

网友:
哪买的过保没,直接给迅维售后反应,买个配件就行了,啥零件都有呀。。。。。深圳发大多城市最多2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