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0CC 2.0 不触发维修经验

楼主(2016-09-20):
华硕版号:X550CC REV 2.0  板载3代  独立显卡
故障 0.01 不触发 外地寄修二修进水裸板
待机 5v 正常 ,无3v正常  (触发后出3v)
华硕的无图纸,大部分有点位,加上论坛有此版的 所谓 维修指南 。后面证明此维修指南时序 待机 部分混乱 !如图 第 8 12 13 等都是错误的,待机是无 3v的 ,3v 开启 和好信号 等都是触发后才有的!
我绕过此几步,追查 待机条件
1 :+5VAO  AND +3VAO (+3VAO 给ec IT8517E 待机供电)
2 :EC_RST#(也就是维修指南的 第6步)  3.3V 正常
3 :+12VSUS  +5V产生后就通过两个升压二极管 升压了 ,在待机芯片下面一点就有测试点  12v正常
4 :5VSUS_PWRGD  3.3V 正常
5 :还有这个  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 ME_SUSPWRDNACK 经测试待机 0v 是正常的  触发后才有 ,强制 接个10k电阻拉高也会被拉低至0.2v。
ME_AC_PRESENT 待机也为低,触发后为高 ,这两个 可以 不构成触发条件,维修指南 却列出,让我走了不少弯路。
6 :17脚LID_SW# 3.3V  120脚AC_IN_OC#  0V  正常
7 :112 脚 RSMRST 待机为 0V  按开关触发 被拉高
    待机情况下 25Q64FV 8M bios参与触发 ,7、8脚有3v供电, 且会引起 无5v供电(刷过一个论坛所谓工厂bios 倒还没5v了 也是醉了,不知道是要用原机芯片刷还是怎样?)
8 : 125脚 PWR_SW# 走了弯路,只在开关上面测了一下,而没在ec125脚 测试, 引起不触发的问题,就是  125脚 虚焊。。事实上我有用镊子 刮过ec 脚位,没发现有脚位松动的情况。。。。
到了这里,你以为就这样game over了?
no no no !
我停下编辑,加焊 ec, 然后再通电0.05a
发现  又熄火了!!
第一盏电源灯都灭了,待机无5v了。。。
我了个x,,定睛一看 发现无连锡 虚焊的情况,于是只能再查一轮上面的条件!查到EC_RST的的时候,表笔碰到ec 14脚 灯就亮了,但是14脚只有2.5v,灯亮了,5v 也有了,12v等也有了,证明EC先要得到复位之后才会有5v的开启。过一下,又灭灯了,5v这些又都没了。 先修复位偏低吧。发现其他测试点3.3v正常,原来是断线了,,xxx,飞好线,待机0.01  不触发这个时候还是回到原来的故障了,不触发了,125脚也有跳变, 无rsmrst。 问过同行了说ec是换的新的,昨天订的ec还在路上 飘啊 飘的。干脆 直接把ec拆下来,拆下来恍然大悟。  125脚焊盘都脱了一半了,说明原来125脚脱焊也是因为焊盘而引起的。14脚不明显看还看不出来,在芯片下面。其他几个无关大碍。ec装上去 飞好线,  顺利
<font color="#0000ff" style="background-color: cyan;">
</font>

触发上电。。
进水机 一波三折啊
测试一下,再发此贴!
新手 求加分,谢谢各位大哥关照 加分 谢谢
这是那个维修指南,因为论坛有两个大哥发过,忘记是哪个了,好早之前下载的

网友A:
总结的很详细。      他的她,她的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会不会是精华

精华一般 内定 了 ,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结的很详细。      他的她,她的我

大佬在广州哪里

网友:
比较多村姑的地方

网友A:
这个估计会精华,时序走得不错。还带总结性的描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会精华,时序走得不错。还带总结性的描写!

小弟还没精华过呢,是不是和金子一样精呀

网友:
看看会不会是精华 绝对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还没精华过呢,是不是和金子一样精呀

比金子还精,金子易丢失,易被盗。精华帖不会不见,不易被盗…

网友:
没有图纸分析的很严重啊

网友D:
h这个机器时序你已经完全无障碍了,思路清晰,修得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h这个机器时序你已经完全无障碍了,思路清晰,修得不错呀

待机部分摸熟了,上电时序就七七八八,还需多理解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好东东。

网友E:
遇到不触发多台,换8517e 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不触发多台,换8517e 就好

是哪个条件出问题了?

网友:
很详细精华帖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