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安装XP无法关机问题

楼主(2016-09-20):
正在关机中……
一台G485装xp,安装好驱动及相关软件后无法关机、重启

检查原因后发现:1,系统是装的,无问题

                            2,官方驱动,电源管理也是官方的无问题。

                           3. ata ,achi应该是和关机没多大关系。

最终,判断下来是 usb 总线的问题。

解决方法:在 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 USB Root Hub,
1)右击属性
2)电源管理中,去掉“允许关闭设备节能”前面的勾
3)点击确定,即可(每个都这样)

这样就解决了关机的问题。

      安装了一个XP SP3的正版系统,从联想官方下载的全部驱动以后,电脑出现了不能关机的情况,上网也找不到解决办法。
于是又重新安装了一次操作系统,之后就一个一个试下载的驱动,结果试完以后,就发现系统可以自动识别电脑自带的130万像素摄像头,所以
就没有再给电脑安装摄像头的驱动,结果电脑就能够正常关机了。
在此后也上有关论坛上找了一些资料,也没有找到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法,我想还是联想官方的摄像头XP驱动存在问题,从而造成的电脑不能正常
关机。还发现,在官方提供本款型号的电脑的时候,只提供了DOS版本和windows 7两个版本的操作系统的配置,可能还是没有在XP下做完整
的测试工作。在此提醒拥有此款电脑的朋友,如果你要安装XP系统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