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enware 17 m17x

楼主(2016-09-20):
Alienware 17 m17x 集显独显都灰屏,外接无显示,求助?
求助

网友(2017-12-20):
我也刚接到一台,还好没换显卡,因为手上有台差不多的。显卡低一点。对换了,不是显卡问题,有人说PCH或接口信号转换芯片

网友(2020-03-04):
你好老板,你的机器修好了吗,我也遇到和你这个故障一样的,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