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55 板号CFT3S VER:1.1 BIOS分享

楼主(2016-09-20):
联想 C455r57 (C455)独显
板号:CFT3S VER:1.1
生产日期:2014/05/10
CPU为:AMD A6-5200
有3个BIOS:
CN4505:25Q03213(4M))
CN300:25L8006(1M))
U306:24C02 (256K)

CN4505 25Q03213 有些朋友用简易编程器读取错误是不支持此芯片,可换一个25系列4M的闪存直接写。
这台C455一体机转手到我这里检测为不开机,待机电流0.15,明显偏高,拆机检查一番确认为网卡芯片短路,网卡和USB、HDMI都在小板上面,去掉小板待机为0.07开机屏亮,更换RTL8111F收工坐等收银。分享备份的3个BIOS和照片。

216 Bytes, 下载次数: 7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百分之百是原机BIOS需要的可放心下载测试你的一体机。

网友:
我的型号是联想c355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先下看看。

网友(2016-10-24):
BIOS是几兆的

网友:
8M的  有吗

网友(2017-08-27):
机器上电到0.5不显示     刷个试试

网友:
原机器备份的应该会开机慢吧

网友(2017-10-08):
U306也是BIOS 吗????????????????????、、、

网友(2024-03-18):
刷机试下,搞定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