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8720B问题求救

楼主(2016-09-20):
手上是华硕H61主板,原因开始是不触发,后来强制开机,结果,内存IC旁边的三极管烧了,和RT9045也烧掉,刚好手里有材料,RT9045换上,内存不出电压。好吧也把APW8720B换了,好了电压出了。结果一量。电压居然2.4V,DDR3内存一般都是1.5左右,以为芯片问题,看到论坛里说APW8720B能用APW7120代换,、好吧,代换好了,电压也出 了,还是2.4,搞不懂是什么回事了,求大家帮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上官有没有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官有没有击穿??

已经换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官有没有击穿??

上官击穿,换好了,还是一样2.4V

网友B:
你还是先修触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先修触发吧

触发已经修好, 。就是内存电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先修触发吧

内存电压不对,开机无显示

网友C:
应该是反馈电阻出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反馈电阻出问题了吧?

反馈电阻测了,和好板子的一样,我都奇怪了

网友:
电压芯片检测脚分压电阻··测试下

网友:
可以这样,看这个1.5VDUAL都连到了哪里,一个一个断开

网友:
分压电阻?......

网友:
修好了,是分压电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