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 秒杀不触发

楼主(2016-09-20):
神舟 战神 K650D - I5 D1
版号 :6-71-W65J0-D02
原故障:显示掉电  同事加焊南桥之后 待机 偏高 0.045  不触发? 换过南桥了
接到手,发现待机 3V正常。正常待机电压为0.01左右,0.045偏高,发现不是一插电就是0.045,是隔了一小会就上去的,而此时cmos电池已拆下,此主板不插cmos电池是自动触发的,怀疑是触发了而不是短路。废话不多说,是5v的开启出了问题,PQ58坏了,修过好几台了。。
EC发出的DD_ON 3.3V正常,但pq58未把DD_ON_EN_VDD拉低,DD_ON_EN_VDD为5V 把 5V_EN给拉低了~。PQ58是一个双N沟道MOS管,控制级高电平导通D级 拉低。换之即可秒杀。顺便说下UP6182可用51125 代换

网友A:
这个南桥i也坏的多

网友B:
这经验不错,修过一台换桥的,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南桥i也坏的多

显示掉电就是 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经验不错,修过一台换桥的,感谢分享。

显示掉电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下次碰到这个型号的机器,注意了,谢谢

网友:
我的掉电

网友:
这种机器不定时掉电有人修过没,我有一台没修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南桥i也坏的多

我有一次遇到这个机器,两台都是换南桥好了,不到一个月又反回来,后来不修了,南桥好贵,知道为什么南桥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这款机器开启六脚管和桥待机转换六脚管坏的最多

网友:
加分哦!!111

网友:
到你手上就成秒杀,你同事没说你不早说,就不搞南桥

网友:
谢谢分享 少走弯路

网友:
我加焊桥好过这机子。

网友:
我是碰到好几台南桥挂的

网友(2016-10-27):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次遇到这个机器,两台都是换南桥好了,不到一个月又反回来,后来不修了,南桥好贵,知道为什么南桥 ...

要买白胶低温的!

网友:
楼主牛,神舟机器看见就蒙

网友(2017-03-08):
版主厉害 修行高 经验就是财富 谢谢版主分享 学习学习 支持大家分享经验 保守经验是自私的 希望都学习一下

网友:
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看来这个Q58 已经是个通病了  我看着很多这种贴子 可以证明是通病了

网友:
是通病吗 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不错,共享精神,顶一下

网友:
这个南桥爱坏

网友:
珍贵的学习资料,收藏

网友:
看你们修机就是精彩 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些经验以后见到就可以秒掉

网友:
符合管子出问题了吗

网友(2017-04-10):
谢谢 再谢谢 秒杀  顶上

网友:
看来你们那边神州的很多啊

网友:
干净利落  直接收钱吧

网友:
这个板用的什么桥哦,我装的SR17E有时不开机呢

网友:
这经验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修到过这板子当时也是桥坏了

网友:
楼主这是秒杀啊

网友:
同一款机子,问题也是一样有3.3v,没有5v,不过我的ec没有发信号到pq58,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我的K650D开机跑码0.80 大家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2017-09-01):
我都是在下面那个节点一坨锡过去 一坨锡能解决的事就不浪费一个管子。。。。。

网友:
谢谢楼主,整好修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 换个pq58看看

网友(2018-06-20):
这个机器通病,  我也修过几台

网友(2018-08-07):
这种帖子应该加权限的

网友(2019-01-02):
这种蓝天的主板  维修思路也要跟楼主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一下就被秒杀了,技术实力不错的!

网友:
楼主,我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意了

网友:
你既然知道问题所在地为什么你同事搞桥之前不说声,是为了给你同事显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