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3V5V必查,不触发必查,大家帮忙看看有错的没有

楼主(2016-09-20):
公共点正常的情况下不出3V5V必查待机芯片的:主供电(VIN),待机,开启(EN),线性开启(LDO),基准(VREF)。输出3V5V正常不触发必查:
必查EC条件:待机供电,开关信号,时钟(32.768KHz),复位(RSMRST#),读取程序(BIOS),适配器检测信号,EC有没有发出开关信号(高低高3.3V)给桥的PWRBIT#(脚位)。
必查桥条件:供电,11+1个条件:VCCRTC,RTCRST#,SRTCRST#,RTCX1,INTVRMEN,DSWVRMEN,VCCDSW3_3,DPWROK,RSMRST#,VCCSUS3_3,BATLOW#,PWRBTN。
触发后桥发SLP_S5#,SLP_S4#,SLP_S3#
SLP_S5#或者SLP_S4#去控制内存主供电,SLP_S3#控制产生二级电压5V,3V,1.5V, 总线供电1.05V,VCCPLL1.8V,VCCSA0.85V
那个信号的电压不对,就查那个信号相连电路,具体分析

                                                                            6和7系列时序基本一样

1.   装入3V的钮扣电池,产生VCCRTC给桥的RTC电路。
2.   插上电池或适配器,经过保护隔离电路,产生公共点。
3.   接着产生EC的待机供电,在待机供电正常后,EC给晶振供电产生EC的待机时钟(也有的免时钟),待机供电延时产生EC的待机复位,EC读取程序配置自身位脚。
4.   如果机器支持深度睡眠,EC检测到适配器,会自动开启桥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VCCDSW3_3).然后EC延时发出DPWROK给桥,通知桥深度睡眠电压好。
5.   桥发出SLP_SUS#,把深度睡眠待机电压转换为主待机电压(VCCSUS3_3,V5REF_SUS),由主待机电压转换产生“RSMRST#”给桥,通知桥主待机电压已经正常。
4.如果机器不支持深度睡眠,EC检测到适配器,会自动开启待机电压,同时送给桥的VCCDSW3_3和VCCSUS3_3.
5.EC延时发出待机电压好,同时送给桥的DPWROK和RSMRST#,通知桥待机电压已经正常。
6.按下开关,EC收到开关信号后,延时发送一个高低高的信号给桥的PWRBTN#脚。
7.桥发出高电平的SLP_S5#,SLP_S4#,SLP_S3#,SLP_A#,SLP_LAN#.
8.SLP_S5#或SLP_S4#控制产生内存的主供电1.5V,SLP_S3#控制产生内存的VTT供电0.75V,二级电压3.3V,二级电压5V,二级电压1.5V。(可能有二个,CPU的VDDQ和MINIPCIE各一个),VCCPLL供电1.8V,总线供电1.05V,VCCSA供电0.85V等(仅thinkpad等机器会用到SLP_A#和SLP_LAN#).
9.各供电正常后,桥的25M起振,各供电正常后,PG汇总最终送给桥的PWROK和APWROK脚,同时产生CPU的开启信号,但一般不会产生CPU供电,因为还缺少CPU发来的SVID信号。
10.PWROK和APWROK正常后,桥开漏输出DRAMPWROK,再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中的ME。
11.桥发出各路时钟,并返回33M的CLK_PCI_FB给自身的LOOPBACK脚。
12.桥发出非核心电源好,PROCPWRGD给CPU。
13.CPU发出SVID波形给CPU供电芯片。
14.CPU供电芯片输出CPU的核心电压。

我现在在【迅维】学习,这是我现阶段学习到的简单维修思路,大神些如果有什么更好的维修思路和经验,一起交流学习,技术是学不够的

补充内容 (2016-10-5 22:31):
15.CPU供电芯片发出PG最终转换送给桥的SYS_PWROK。
16.桥发出PLTRST#,降压产生CPU复位(RESET#)。
17.CPU得到复位后,通过DMI总线到桥,桥再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开始自检(跑码)。
18.自检过内存后,CPU再次发出SVID给CPU供电芯片,控制输出集显供电(VAXG,一般0.45V)。
19.CPU供电后,自检完显卡后,发出显示信号,通过FDI总线发给桥,桥收到CPU发来的显示信号后,桥发出EDID读取屏信息,桥通过EDID读到屏信息之后,再发出屏供电开启,背光开启,亮度调节…等信号,屏幕开始工作显示画面。

网友A:
5:30分醒来发现30个大洋在向我招手,
不触发
还要注意一下
合盖开关.    LID#   要为高电平
CPU插入检测信号是否为低
3/5V部分你写的只是基本的工作条件
不出3/5V还要考虑
过流  过压 反馈  后级短路  滤波不良等原因引起的
输出保护而没有3/5V

网友:
知道这些基本就够用了

网友:
牛逼了牛逼了

网友:
理论也就这么多  真正会灵活运用的不多

网友:
理论知识还是要扎实一点好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还是要看 代工 厂商等 电路 是怎样设计的 这样才更厉害 时序问题 是一个 严谨的 学问 是要人认真 对待的。

网友B:
直接把实地的资料发上面了?

网友:
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修多了,这些都是浮云。。。

网友C:
讲的都没错  少了切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讲的都没错  少了切入点

你说说切入点

网友:
很好,对于新手很不错的思路

网友A:
不触发的切入点就是, EC发给PCH的PWRBTN#    是否正常,正常就查PCH的11个待机条件
如果不正常就查EC的  V.   C   R.   程序     适配器   LID等

网友:
学习了。。经验  重要

网友:
总结的还不错。以后大家多交流才好

网友:
楼主是个好学生,自己打一次字会印象更加深刻,银牌维克也,感觉是自己修一段时间后再系统学习,会学得更快,以前没接触过去学,会比较吃力

网友:
楼主总结的不错啊,应该学了很久了。

网友:
真是好文  受益匪浅

网友D:
外面的一修笔记本,并不是按照在基地所学的那样去维修。在基地只是告诉你时序分析及维修思路,但是外面的笔记本和时序分析是两码事情。总的来说,多总结维修经验,经验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面的一修笔记本,并不是按照在基地所学的那样去维修。在基地只是告诉你时序分析及维修思路,但是外面的笔 ...

我在店里修一年多了,技术上没有理论支撑被限制上升了
所以来这面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努力学习中

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楼主这思路写的太好了,一般故障按着这个思路走,应该百分之80都能解决了

网友:
这么高的悬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5:30分醒来发现30个大洋在向我招手,
不触发
还要注意一下

cpu检测信号能写出来吗

网友:
感谢楼主,好东东,收了

网友:
看得我头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检测信号能写出来吗

我知道是不是SVID

网友F:
别闹好吗,这个信号又不会影响触发好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别闹好吗,这个信号又不会影响触发好不

UNCOREPWRGOOD
SM_DRAMPWROK

网友F:
引用 网友G:
UNCOREPWRGOOD
SM_DRAMPWROK

第一个是CPU供电好第二个是桥发给cpu的内存供电好对吧

网友:
收藏了。这个好东西,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是CPU供电好第二个是桥发给cpu的内存供电好对吧

CPU里面的PG

网友:
收藏了 理论扎实

网友:
你们是多么喜欢修电脑才能这样 啊 !不但会修,而且会写

网友:
很好,学习了,谢谢大神总结

网友H:
有些是按开关之后才会开启VCCSUS3_3的,待机时有V5REF,

网友:
思路很不错,掌握了就能成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些是按开关之后才会开启VCCSUS3_3的,待机时有V5REF,

是的,还差这个

网友:
看上去没有找到漏点哦 ,学得不错呀

网友:
感觉这个PSON老是爱出问题

网友:
楼主总结的好 记住这些剩下的就是悟出故障出现从哪查最省事 省时省力啦

网友I:
这个可以,很有用,必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可以,很有用,必须加分

大家一起学习分享

网友:
我在自学迅维里的东西,感觉你比我学的扎实

网友:
总结的很到位 楼主是高手 感谢分享

网友:
理论看看还可以 ,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基本的时序,实地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算是总结吧,。强大的迅维,要是在学学示波器就可以了

我正在学示波器

网友K:
而且集显供电还没写,需要自检过内存之后,cpu再次发出svid给供电芯片开启集显供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K:
而且集显供电还没写,需要自检过内存之后,cpu再次发出svid给供电芯片开启集显供电

多谢提醒,马上补上
6x7x的待机:相比5x,桥的待机条件增加了3个.DSWRMEN. VCCDSW3_3. DPWROK.
3.   6x7x的供电:内存主供电1.5v  内存VTT供电0.75v  二级电压5v  二级电压3.3v  二级电压1.5v(可能有2个)  vccpll锁相环供电1.8v  总线供电1.05v  vccsa管家供电0.85v  cpu核心电压  集显供电0.45v
     6x7x的cpu供电是SVID之后才有,集显供电过了自检内存才有
     独显供电由桥控制,产生时序不确定。(有的是复位前,有的是复位后)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多谢提醒,马上补上
6x7x的待机:相比5x,桥的待机条件增加了3个.DSWRMEN. VCCDSW3_3. DPWROK.
3.   6x7x ...

大家也是相互学习,做个参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家也是相互学习,做个参考吧,

都是喜欢学习的人

网友:
哇 正在学习笔记本 谢谢楼主贴出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这些好像论坛上老早有人发过

网友:
时序整理的非常好

网友:
三五伏不出的原因有很多,pwm模式所需的元器件的任何一个元器件有问题都会导致3 5v有问题

网友:
终于有笔记本时序的资料了,谢谢

网友:
总结很详细的啊

网友:
很好,对于新手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CPU插入检测信号是否为低 这个是哪个信号楼主能说下吗?多谢

网友L:
小白问一下,EC可以有那么多引脚去数去测量,对于南桥,怎样去找发出这些信号的测试点?

网友:
思路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小白问一下,EC可以有那么多引脚去数去测量,对于南桥,怎样去找发出这些信号的测试点?

从桥内部找到要测量信号,外面对应的信号就是,电容电阻上测量

网友:
学习精神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新手就要多看看此类帖

网友(2016-10-22):
引用 网友M:
好贴要点赞的。

论坛热点人物,谢谢支持

网友:
学习了,多谢楼主奉献

网友:
写的蛮仔细的哦  很好

网友:
学习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基本测量点就这些了

网友:
这些基本就可以修机器了

网友:
很好的资料 不错不错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老板,挺好的

网友:
楼主很努力,思路不错

网友:
好想要三十分呀 但是没有了

网友:
学习不易,加分了

网友:
有时序框架图就更好了

网友:
太牛了,能记住这些时序已经很好了,基本工好了,维修工作就好做了。

网友:
学以致用 就是大婶 了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
基本功扎实。

网友:
很好 写的不错 对新手很重要

网友:
收藏收藏,教学贴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实地的资料发上面了?
搞维修的都知道,这很宝贵?看你小心眼的样
无名i
直接上资料最好,不过自己能查intel的手册学习更更更好
详情

网友:
我这有一个B460就是这个问题 开机 十几分钟 掉电 白屏 电流0.19 没有3、5V 不能确定是后面短路还是 有条件 漏电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很好的维修治疗

网友:
死机的问题要是主板问题的话还真不好修

网友(2017-10-30):
这么详细。。。。。。。。。。。。。。。。。。。。。。。。。。

网友(2017-12-29):
这个写得以经很全了,欢迎老司机前来补充

网友:
知道这些基本就够用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朋友们,修得好哦,呵呵

网友:
牛,不错,以后就照这个弄。一看就是老神级别的人。

网友(2018-01-30):
引用 网友N:
搞维修的都知道,这很宝贵?看你小心眼的样

直接上资料最好,不过自己能查intel的手册学习更更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的切入点就是, EC发给PCH的PWRBTN#    是否正常,正常就查PCH的11个待机条件
如果不正常就查EC的 ...

相当给力,,,,,,,,,,,,,,,,,,,,,,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很好的贴,。

网友(2019-12-07):
无私奉献   谢谢楼主

网友:
知道这些基本就够用了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