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不显示

楼主(2016-09-20):
       HP NC6400刚接到机器时是外接显示器能显示,内接屏不显示,用风枪吹下显卡后,正常亮机,上BGA加焊,加焊后再次开机,这次电流停在了0.79上不去了,电流变化分别为0-0.35-0.79不亮机,再次加焊显卡无果,拔掉内存后电流变化一样,求助

网友:
显卡取下重植下或者换个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去下直球

网友:
这个要干北桥啊    不读取内存

网友:
显卡取下来老老实实的值过吧

网友:
这机器有点年头了

网友:
班子没多少钱吧

网友:
取下直球,或者温度高一点加焊

网友:
显卡板或内存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