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维修

楼主(2016-09-20):
此机,接恒流源测,电流乱跑;按开机无反应,果断拆机,拆机后测各电感和USB,网卡,声卡无短路;接电后测电压,发现公共端电压乱跳;经图纸追查是因为PQ1的5脚控制乱跳, 我便把此管拆了,拆了后公共端电压就不跳了,待机0.014A,按开机跑到0.020A就不跑了,后看纸是因为EC未发出S5_ON, 所以不跑码了;便去查EC的条件,供电正常,85脚VCC_POR# 3.3V( 看【迅维】网有人说是复位),64脚ACIN为0V,问师傅知道此信号不带#号应为高;追查此信号发现是由冲电芯片BQ24707A内部拉低5脚ACOK#,使得PQ4不导通, ACIN经PR24上拉成3.3V,实测PQ4栅极为高,将ACIN拉低了, 后查BQ24707A拉低5脚条件,6脚2.5V,20脚19V,12脚19V,条件满足,未拉低,在料板上找了此芯片换上,还是一样;顿时没了思路,过了一会儿,便去问师傅,师傅叫我把PR25上拉电阻拆了,插电测,开机,可以了,喜了一下;但师傅说这样不行,要把PR25和PQ1都装上,把PQ1的4脚 5脚短接,我这样做了,但是不行r后面我通电去测PQ31,发现三个极都为19V,顿时明白了,断电测PQ31的S极和D极短路了,这个是电池隔离管,(之前我认为是第二个保护隔离)找了个管换上去后好了,测试OK;师傅叫我把PQ1的4脚5脚重新断开,断开后,测试OK ;D/C#为低使PQ1不导通。后测冲电芯片BA24707A的12脚SRP为2.5V。最后发张实图:

网友:
这板就是这样  将pq拆了就行

网友:
这板就是这样  将pq4拆了就行

网友:
把pq4拆了对后续充电有影响吧

网友:
拆PQ4对后续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