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无法唤醒小修

楼主(2016-09-20):
机      型:iphone6
故障现象:无法唤醒
故障位置:WIFI芯片
       很久没有发过贴了,今天来一iphone6无法唤醒维修。
       没图怎么行,先上张图片:

          眼尖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问题了,手机电池无电,拆开插上电源线,开机测试开机键和home键都无法唤醒,测试功能发现WIFI打不开。WIFI时钟复位断线会引起无法唤醒手机的故障。
          拆出主板测量WIFI芯片工作条件,如下图:

      经测量WIFI供电、32K时钟正常,无复位。拆下WIFI芯片打底脚阻值。

拆下WIFI芯片后发现很多引脚发黑,虚焊可能性很大,还是先打下底脚阻值看下时钟复位是否有断线。打值一切正常,附上点位中截取的阻值图:
此图黑色接地,蓝色为 空脚。

重植WIFI芯片应该即可解决此故障,安全考虑还是换个WIFI芯片。上张换好WIFI芯片的主板图:
换好WIFI芯片到了上机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如上图所见,WIFI功能已经正常,测试开机键home键也可以唤醒了,成功修复此小6.

有了大家的支持,写贴分享故障才会更有动力。

网友:
简单明了,让人一看都懂,感谢分享!

网友A:
WiFi有主机唤醒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有主机唤醒信号。。

是的有唤醒信号

网友:
非常不错的,值得学习

网友:
外设引起的,呵呵

网友:
要是有分,我一定给你加两分。没有了,给你点个赞。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修手机的就是要求焊工高啊,其余的还好说

网友B:
夹手机的这个工具挺不错的

网友:
大神把手机修的如此6,很是羡慕,查电压,时钟,复位以及打值可见lz资料全经验丰富

网友:
都是大师级的了,我们只能慢慢学经验

网友C:
相信我。这个机子很快又要返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夹手机的这个工具挺不错的

迅维网的淘宝店里就有卖的50多一个呢

网友:
维修的不错 理论很扎实

网友:
主要还是焊功,需要经验

网友E:
修手机比电脑难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迅维网的淘宝店里就有卖的50多一个呢

是杭州的还是深圳的啊

网友:
看你们手机修的真666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收下了 辛苦楼主

网友:
32K也会引起唤醒延迟   为什么直接考虑WIFI呢?  求指教

网友:
必须支持啊,大大的赞一个

网友:
楼主我看你资料你是在江西吗?技术挺好的。

网友:
不错,练了很长时间植锡都没搞定,学习学习。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G:
我的6也是待机厚唤不醒(HOME键唤不醒),但是Wifi好的,按电源键可以唤醒!  这个问题是在一次突然黑屏后出现的,指纹也随之不管用了

网友:
外设一步一步去掉看看

网友:
大力支持此类好贴,简单明了让人一看就懂

网友(2016-11-08):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这里快速回复#

论坛严禁灌水!以后请注意!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杭州的还是深圳的啊

两边的价格基本一致,你近哪里就在哪里买。

网友:
楼主理论和手工都很强硬。厉害!

网友:
努力学习 中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信我。这个机子很快又要返修了!

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6也是待机厚唤不醒(HOME键唤不醒),但是Wifi好的,按电源键可以唤醒!  这个问题是在一次突然黑屏后 ...

别的地方出问题也会无唤醒

网友: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拆芯片用多少度  技术刚刚的

网友:
楼主写的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2016-12-11):
楼主修这个机器要报风险吗

网友: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
论坛严禁单独发数字进行灌水回复!

网友:
以前修过6P的这个问题,小6还没有遇到,看来WIFI都是一样的呢

网友:
那除了wifi,其他还有什么地方会影响唤醒的?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手机维修和笔记本很多原理都是想通的。

网友:
技术好。是高温还是低温的wifi?用多少度吹呢

网友:
图文清晰,分析的很详细,对新手很大帮助

网友:
焊工要好啊!不然没法修手机

网友:
思路正确。手工好。搞定。感谢楼主

网友:
原来wifi的时钟复位会导致不能唤醒。楼主用的什么点位图,还有阻值真方便

网友:
WIFI复位信号引脚虚焊会导致复位电压没有吗?

网友:
学习学习   我还不知道怎么修不唤醒   受教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09-01):
苹果主板真的很神奇  无法唤醒和WIFI也有关系。学习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谢谢楼主分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一般这样的故障。我都是一刀铲了换新的。主要是人太懒了

网友(2017-11-12):
换了 就比较稳定了不错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感谢分享收藏学习了。。。。。。。。。。。。。。。。

网友:
老司机666,一眼定故障此为大师傅,期待更好的作品,加油

网友:
wifi功能不正常就能导致无法唤醒吗.................................

网友:
这技术修的可以的!  很不错!

网友:
这个是通病  CPU 供电也有遇到重启的

网友:
通俗易懂,感谢分享,原来WIFI带有唤醒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信我。这个机子很快又要返修了!

是啊为啥。我经常搞wifi和触摸也没有返修的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手机比电脑难多了

不难吧,哦两个都搞,其实手机更好搞一些都是模块线路较少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不过我遇到的事wifi下面时钟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