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SVE141D11T 集显bios

楼主(2016-09-20):
sonySVE141D11T集显亮机bios  亲测可用  板号DA0HK6MB6G0 REV G MBX-268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0.8-0.02反复不开机

网友:
你的主板会掉电吗??

网友:
原来掉电 开机0.8掉电   然后刷bios一行英文不掉电    最后淘宝买了个bios刷好了   测试正常    然后上传的的bios  确定好的BIOS

网友:
下一个试试看看

网友:
我手头有个开机不显示的,不知道是不是BIOS坏,集显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2017-06-30):
我刷了OK,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