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730s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6-09-20):
hp 6730s进系统掉电,这么老的机子都不想花时间,,,心想直接加焊全板可以就收钱,不行就拉倒。开风枪加焊南北桥,cpu供电,顺便拆了温控芯片,装机试机OK,修好。看到老机器没什么心情修,,,元件老化的多。又收不起价钱。

网友A:
加焊全板……    直接分析故障 定性位置 不是修起来更效率

网友:
搞好了也不知道是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全板……    直接分析故障 定性位置 不是修起来更效率

机子修多了,大概观察一边就大概估计到哪里问题。便宜的机器就懒得测了。例如风扇堵死的,很可能过热热坏,进水的一看就知道,大概看下电流也能估计,或者摸哪个芯片比较烫的,或者背面发黄的有可能就虚焊,还有些进水腐蚀的,大部分机器我都是观察修好的。很少看图纸测试。这个就是北桥后面发黄,估计就是长时间过热虚焊。

网友:
这样子也能修好一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