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 奇怪故障,敲打C壳会暗屏

楼主(2016-09-20):
客服拿来说机子敲打键盘会暗屏, 客服自己在家换过屏线,看来问题出在主板上,加焊屏接口无果 ,在查屏供电是由U11输出,查论谈这芯片容易虚焊 ,拿起风枪加焊了下 ,,问题解决了 看来这是这机子的通病了,,遇到的朋友 可以秒杀了
芯片
暗屏
通病

网友:
按照道理来讲,屏幕要19V 3.3VS 还有一个3V,这个3V应该是这个U11转换过来的,如果说U11转换不了3.3V出来,屏幕现象应该是白屏, 我也没去看图纸没有看论坛 只是发表下自己的建议

网友:
这种故障未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