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手机非正常发热检测方法

楼主(2016-09-20):
手机非正常发热检测方法  1、  首先详细了解顾客手机在什么情况下发热异常。
      a)        是否开启WIFI、数据连接、蓝牙、GPS等。
      b)        是否正在充电。
      c)        运行了那些应用程序、如何操作。
      2、  使用正常的同型号手机和顾客手机在同一环境,进行10分钟针对性(了解到的顾客使用情况)对比测试:
     a)        温度误差小于±3摄氏度内视为正常。
     b)        如果顾客手机温度超过3摄氏度也可能是后台程序不一样所致,建议恢复出厂设置之后再复检一次,如果依旧超过3摄氏度可判定为非正常发热。
      3、  如果上面方式判定正常,顾客又不认同检测结果,请按《手机漏电导致待机时间短的检测方法再次测试

备注:(手机发烫和发热,正常非正常具有相当水平的师傅足可以在10分钟内凭手感测试出来,如有想测试真实误差温度的坛友,可以自己购买温度探头进行测试!)

手机漏电导致待机时间短的检测方法
分别记录顾客手机与顾客同款正常机在不同情况下的耗电情况,误差都少于±20%视为正常,误差大于±20%有可能是后台程序不一样所致,建议升级成相同版本软件并恢复出厂设置再复试。
    主要测试以下五种不同情况下的耗电情况:
1.        测试手机在开启WIFI、数据连接、蓝牙、GPS时待机电流。
2.        测试手机在开启WIFI、数据连接、蓝牙、GPS、最大显示亮度时电流。
3.        测试手机连接WIFI、最高显示亮度、最大声音、使用土豆在线播放视频的电流。
4.        测试手机使用同一张SIM卡的通话电流。
5.  测试手机拍照电流。
以F103、F303为例,在不同情况下检测到的耗电情况如下

维修方法 多种多样 源远流长,归根究底万变不离其宗,
      我这里教的是方法,任何手机都可这样判断,只是电流迥异而已!
           更多的是需要大家去记录自己的维修记录和经验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坛友分享,
               这样水平才会提高,论坛才会活跃,论坛的整体水平才会提高,一种行业真正牛B发扬光大的永远不是一个人一群人一团体,而是千千万万的每个维修人堆积而出的努力!

三星只要是用的高通芯片的都通用
因为好用品牌的不同型号有用高通芯片 有用MTK(国产品牌大部分) 还有英飞凌好多种的
   大部分三星手机的芯片基本都高通的,所以标三星 OPPO VIVO都行, 只是用三星品牌更具有说服力

网友A:
现在的手机发热量好大,不怎么敢一直用,怕和三星一样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手机发热量好大,不怎么敢一直用,怕和三星一样炸

只要不发烫应该问题不大,发热的话建议10分钟内观察如一直发热,就不要使用了。
    上次我姐连着充电器玩游戏睡着了,手机发热把手上烧肿了好大一片啊,六七天才痊愈啊!
            建议不要插电玩手机,因为此时手机一直处于充放电状态,发热是正常的,要注意及时降温冷却啊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发烫应该问题不大,发热的话建议10分钟内观察如一直发热,就不要使用了。
    上次我姐连着充电器 ...

嗯谢谢,我觉得现在的手机发热量实在太大了,都不太敢过热使用了,我手机不懂打算入行修手机,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
楼主的维修检测 流程很全面了值得学习

网友C:
安卓的发热量都很大,打一会游戏就烫手,智能手机要解决这个发热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安卓的发热量都很大,打一会游戏就烫手,智能手机要解决这个发热问题

估计是很难解决的就和笔记本一样如果不是发热大也没那么容易坏,现在反而越做越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很难解决的就和笔记本一样如果不是发热大也没那么容易坏,现在反而越做越小

是啊  现在的总想手机小一点好携带尤其是夏季穿戴少的女性
             而越小其集成度越高,发热也是正常的,发热量大又容易出问题
                           不管咋样发展,手机坏了才有我们维修人的壮大和发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现在的总想手机小一点好携带尤其是夏季穿戴少的女性
             而越小其集成度越高,发热也是 ...

恩是的就和笔记本一样实用性肯定没有台式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