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15年初13寸Air 进水无背光求助

楼主(2016-09-20):
新手求助 A1466 15年初13寸Air 进水无背光
装屏测试C7797 一端只有8V

XW7720飞了条线  结果一样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本人只修iphone,手机问题可以找我,笔记本请指点

网友A:
修背光供电,实在不会修可以看我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背光供电,实在不会修可以看我帖子

这个结点烧断了,刮出来个点,这样飞了条线对吗?  另外一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点烧断了,刮出来个点,这样飞了条线对吗?  另外一端接地的。

这里断线是通病,对着点位看看,好久没修过了,记不住了,手机登陆不方便帮你看点位

网友:
会修苹果都牛逼

网友:
8V肯定不对的 要24左右!上次我修的也是A1466。。修供电吧! 看看芯片腐蚀没,,好像有个电阻容易腐蚀断线,论坛有这种的帖子,自己搜下吧, 很详细的!

网友:
对着图纸和点位,这里需要升压的,应该不难

网友:
没有升压查下升压芯片和工作条件 这种问题好解决 苹果进水这中没有背光问题最多

网友:
实在不行 教你个办法 使用液晶屏上面的升压电路改 这个是最后的方法 我也改过几个都很稳定。

网友:
8伏应该不对吧,单用电池也不该是8伏吧,你的电池是8发输出吗,如果不是不升压减去二极管压差就同供电电压一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