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苹果的主板有的换了南桥后开机慢要刷bios

楼主(2016-09-21):
修苹果的主板有的换了南桥后开机慢要刷bios,有谁知道为什么换完桥后要刷bios,还有就是总结下哪些型号机子换过桥一定要刷bios。

网友A:
改原机BIOS里面ME文件可以解决的

网友:
桥的工作空间ME固件资料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B:
BIOS里面的ME资料导致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原机BIOS里面ME文件可以解决的

这个要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面的ME资料导致

一般都是什么板子要刷啊,听别人说12年以后的还是什么没怎么听清

网友:
改ME好像很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inter的hm55以上换桥都要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