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板号DA0HK6MB6G0不触摸发待机0.020A

楼主(2016-09-21):
同行拿过来说不触发  单拿主板和开关板电源线        维修思路:1目测看主板无进水腐蚀少件维修过清况,2问同行说机器自然坏     接可调电源电源为0.020 看是不触发按开关电源无反应,测供电为19V测待机3/5V正常,测LID正常 BIOS电池放电一样,那就打开图纸分析问题吧     首先测 S5_ON所有开启电压不正常PQ297 PQ287分别为+5VS5  +3VS5转换电压  实测为0.3V     测S5_ON开启信号正常为3.3V正常,EC开机芯片要工作   必须供电 复位  时钟  适配器插入ACIN信号   LID   和ECBIOS SPI之前通信要正常   则量BIOS U3无共电   并且BIOS供电正好为+3VS5提供      可以很确定问题点出在 PQ244 和PQ235 以及PQ287PQ297这段  首先测量开启信号所需要的15VPCU   实测正常  但过电阻之后不正常为0.3V     查PQ235开启脚   为0V正常  分析为PQ235不良坏,     直接在PQ235的第3脚加一个10V供电冒烟了  更加说明PQ235坏  直接更换   通电按开关电流跳变正常    应该正常了  因为没有屏测试不了   这机器店里小弟维修过   没有思路了      晚上加班花点看看,因为白天都要做数据恢复很忙,   在维修机器的时候一定要心细 认真分析问题,                          以后有时间多发些贴子  分享一下经验共同学习   修好几年电脑了  手机  硬盘数据  笔记本维修  可以分享一下了  修多了经验自然多了   思路就更加清析了

网友A:
有时间发一下数据恢复更换磁头用显微镜看希捷磁头  磁头被磨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发一下数据恢复更换磁头用显微镜看希捷磁头  磁头被磨的图片

可以啊

网友:
兄弟  你QQ多少??

网友:
只要认真分析  有时间多看些电路案例   技术很快上来的

网友:
楼主会的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发一下数据恢复更换磁头用显微镜看希捷磁头  磁头被磨的图片

期待分享 数据恢复的精华帖子

网友:
正常的
不断学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