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750 奇怪毛病

楼主(2016-09-21):
机器也没进水,就是开机没有内存电压 ,我把51117换了也不行,开关信号也有 求助
求助
联想
进水

网友:
两个开启信号都有?S3 S5,看一下芯片所需的供电,所有条件都满足没有,是主供电没有,还是全部都没有?

网友:
如果芯片外围条件都正常的话 查查看后级转换有没短路

网友:
还是要查供电 开启电压条件 后期短路

网友:
没有出内存电压啊?

网友:
你需要好好讲讲 让我们都看看 分析一下

网友:
就是一个供电没有产生 查下产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