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不上电掉电一例 HP 8510p

楼主(2016-09-21):
机器拿来时是上电0.3掉电 拆开一看是修过的2修机 干过CPU供电芯片 BIOS芯片 其它没有了  裸板上电 上电0.15掉电 一般有两种可能第一缺电压第二后继有短路 全板测试 待机有电压 其余都没有 开始测试对地阻值待机正常  1.8V电压对地0001短路  1.25V对地37 开始干1.8V怎么干 当然烧鸡来的快 呵呵 烧鸡开始摸到北桥烫了一下 心里想操桥短路 再摸下晶体不热  再摸下烫我的地方一看是个电容 奥 看来还好是北桥上的电容短路去掉不短了  上电正常但是不亮机 想起上架换过BIOS 一看跟图纸不一样掉包了  找个4M芯片刷上上电亮机  BIOS我就想这个你换了有什么用呢 这也太明显了  附上好的bios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P 8510p独立BIOS(1).zip

网友:
大神们没分了  加点吧

网友:
楼主还能细心的摸出北桥上面的电容,那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维修都遇到过bios rom芯片被调包的  不知是不懂还是做的手脚

网友:
没想到过程这么曲折

网友:
没图什么的嘛、?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见了少走弯路

网友:
一般短路保护能不能再次触发或者说怎么判断是短路保护还是缺电压

网友:
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修的不错啊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谢谢分享,新人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是比较容易坏的,刷过很多个好的了

网友:
学习了 要的就是细心

网友:
还好没有去搞桥。

网友:
我刚才碰到了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