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过高

楼主(2016-09-21):
台式机CPU  温度高  清理了灰尘  加了 硅胶  换了风扇  还是提示过高 求解

网友:
什么CPU?换好点的散热器,如果散热器没问题就要刷BIOS搞定

网友:
什么主板,什么cpu啊?查一下温控部分,你试一下散热器热不热

网友:
什么配置?什么板?

网友:
温控部分查一下,然后看cpu跟导热是否接触良好,有遇到过接触不好,涂了好几次导热硅脂依然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