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A B75系列B75N

楼主(2016-09-21):
今天同行拿过来一块B75的板说风扇转一下就停,我在想是不是12V短了。自己又会开启不跑码。还以为CPU没过呢,电压都有。无意间碰到3.3短了,然后鬼使神差的就量到BIOS芯片了,3/7脚电压低了,再量8脚短了芯片坏了!换芯片找BIOS没找到VER:8.00的,原芯片又读不出来就下了个VER7.00一试跑了。

网友:
这话说的够简洁明了   差点没看懂

网友A:
我手里有块昨天同行拿来的,ONDA  B75我看CPU芯片是RT885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块昨天同行拿来的,ONDA  B75我看CPU芯片是RT8859

这个事UP6203A

网友:
我的也是B75N啊,也是7.0就是换8859 ton电阻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