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经常无服务、不显示串号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09-21):
iPhone6经常无服务、不显示串号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

  机器摔过,经常无服务,无服务时输入*#06#不显示串号。

  【维修过程】:

  摔过的机器这种情况一般是基带U1脚出的问题,拆机后直接拆掉基带,从U1脚飞线出来。

图1 iPhone6经常无服务、不显示串号维修

  引到背面测试点焊好。

图2 iPhone6经常无服务、不显示串号维修

  处理好后进入系统测试多天没有出现无服务的情况,此机修复。

图3 iPhone6经常无服务、不显示串号维修

图4 iPhone6经常无服务、不显示串号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好在是在边上,在中间的话就蛋疼些了

网友:
看了视频后感觉飞线也没那么难了   那天动手试试

网友:
修多了就是有经验

网友A:
苹果 经验有了 手工也就练出来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 经验有了 手工也就练出来了吧

当然啦  不修就没经验 一修就得焊接   不如买个7来拆开做做u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啦  不修就没经验 一修就得焊接   不如买个7来拆开做做u  哈哈

看来 需要给你学习了

网友:
真简洁啊,牛逼啊

网友:
羡慕,修机器都是秒杀呀

网友(2016-11-12):
基带cpu的U1脚rffe总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