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电源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9-21):
DELL PS-6301-05DF
故障现象:不开机

两只大电容 未鼓包
大电容旁边的两只压敏电阻 烧坏 开裂

后级输出滤波电容 未发现鼓包

主PWM 3843B

网友:
打初级对地
MOS管对地

3843各脚对地
1脚

2脚

3脚

4脚

5脚

6脚

7脚

8脚

发现MOS管 对地不正常
3843 6脚对地不正常

网友:
打后级输出对地
3.3v

-12v

PS0N

5v

12v

5VSB

PG

正常

网友A:
看到这种高压板就怕,一不小心就被电到了

网友B:
电源价不高,生命价更高,维修需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种高压板就怕,一不小心就被电到了

电源 都有高压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价不高,生命价更高,维修需谨慎

按照这样的 想法 电源有高压 都不修了啊

网友D:
3843换掉。试试看一下。

网友:
打辅助IC 对地

正常

拆除保险

烧断 规格250v 10A
拆除大电容

两只大电容正常

两只压敏电阻 241K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843换掉。试试看一下。

先把初级 查一遍看看

网友E:
搞那么复杂,一看就知道是用错了电压,通电瞬间就炸压敏电阻,烧保险丝,

既然大电容没坏,开关管没坏,那就直接换保险串接灯泡试机就好了,这种品牌货,设计得好,用料实在,根本烧不了别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这样的 想法 电源有高压 都不修了啊

会者不难.....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先把初级 查一遍看看

这种结构电源一般场管击穿,3843也坏,还有S极接的检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那么复杂,一看就知道是用错了电压,通电瞬间就炸压敏电阻,烧保险丝,

既然大电容没坏,开关管没坏, ...

按是新手 没经验啊 慢慢查吧
查一遍看看吧

网友:
修个电源 练练手 老是被说 没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结构电源一般场管击穿,3843也坏,还有S极接的检流电阻....

是的 一起查下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种高压板就怕,一不小心就被电到了

这种电源高低压分的比较明显,小心点就行了,一般不会被电着

网友:
扫荡初级部分

拆除散热片
主开关管 采用MOS管
900v 9A

网友C:
拆除UC3843B 6脚连接的 二极管电阻 连接到MOS管

测试二极管 阻值不正常

电阻阻值正常

在打MOS管 对地正常

打UC3843B 6脚对地 还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除UC3843B 6脚连接的 二极管电阻 连接到MOS管

3843第六脚的保护元器件

网友:
或者3843六脚自己短路

网友:
拆除3843B

测试6 脚 3脚 连接的电阻

阻值正常

更换6脚连接的 二极管

用的 普通的IN4148 装上
在打对地阻值
MOS管对地正常

6脚焊盘 对地正常

用UC3843A 更换UC3843B

在打6脚的对地
正常

上灯泡测试一闪就无短路
没有10A 的
用的6.3A 保险 装上 测试
5VSB 正常

绿线电压正常

短接风扇转动正常 各路输出正常

300V 整流滤波部分坏保险 压敏电阻

辅助部分 坏1欧电阻

主PWM 部分坏 UC3843B 和 6脚连接的二极管

两只大点电容 由于有压敏电阻保护 没坏
看来压敏电阻很重要

网友:
拆除3843B

测试6 脚 3脚 连接的电阻

阻值正常

更换6脚连接的 二极管

用的 普通的IN4148 装上

网友:
在打对地阻值
MOS管对地正常

6脚焊盘 对地正常

用UC3843A 更换UC3843B

在打6脚的对地
正常

网友C:
上灯泡测试一闪就无短路
没有10A 的
用的6.3A 保险 装上 测试
5VSB 正常

绿线电压正常

短接风扇转动正常 各路输出正常

300V 整流滤波部分坏保险 压敏电阻

辅助部分 坏1欧电阻

主PWM 部分坏 UC3843B 和 6脚连接的二极管

两只大点电容 由于有压敏电阻保护 没坏
看来压敏电阻很重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上灯泡测试一闪就无短路
没有10A 的
用的6.3A 保险 装上 测试

楼主检查得很细致,总结的的有点罗嗦,重点不是很突出.....精神可嘉,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检查得很细致,总结的的有点罗嗦,重点不是很突出.....精神可嘉,

按是新手啊 没经验 就慢慢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搞那么复杂,一看就知道是用错了电压,通电瞬间就炸压敏电阻,烧保险丝,

既然大电容没坏,开关管没坏, ...

是的,变种电源的保护设计的好,我上次修的一个电源压敏电阻坏,保险坏了,没有压敏电阻换,直接更换保险,正常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按是新手啊 没经验 就慢慢查了

楼主太谦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变种电源的保护设计的好,我上次修的一个电源压敏电阻坏,保险坏了,没有压敏电阻换,直接更换保险 ...

按没找到这电源的保险
10A 正常 都是6.3A 5A的 居多

按上的6.3A 电源额定300W的
小负载的 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太谦虚了......

按真的是 新手啊

网友F:
早就升级了,你不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早就升级了,你不知道吗?

哦 升级了 还是新手啊

网友:
又学习了好多

网友:
按也是新手 练练手的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个  ,还在修  ,积累下经验,呵呵呵

网友:
tny277pn的电路刘坚强的教程里面刚好有,我有一个电源的辅助电源芯片就是tny277pn的,全靠看了教程才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