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不触发、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09-21):
联想B490不触发、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联想B490

  【板号】:11264-1M

  【故障现象】:不触发、自然损坏

  【维修过程】:

  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3,按开关没反应。量测EC的待机条件、供电,102、75、114脚电压均正常, NPCE885的EC自带时钟。复位85脚正常, 90、92、86、87脚读取BIOS波形正常, LID信号17脚正常,适配器检测信号73脚ACIN_KBC正常。按开关,开关到EC,EC到桥跳变都正常,20脚RSMRST_KBC正常。

  顺便测了一下桥的PM_RSMRST为低电平,最后发现3V_5VPOK打值对地只有30多,来自待机芯片第7脚,换掉待机芯片后故障修复,客户要的急没拍亮机图。

图1 联想B490不触发、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联想B490不触发、不开机故障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咨询电话:0755-27391022、61506418、61506511

网友:
没有好信号

网友:
查工作条件

网友:
待机不对?

网友:
正好需要 谢谢分享

网友:
3/5VPG不正常导致的不出发

网友:
搞定了没有啊楼主  我也遇到          和你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73脚ACIN_KBC  的电压应该是高还是低?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这样的好贴,经验贴,多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