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5v不正常!求大祸分析一下(有图)

楼主(2016-09-21):
  待机5v不正常!求大祸分析一下(有图)

网友:
不好意思字打错了 大神啊

网友A:
时基100毫秒逗我呢   而且看情况五伏好像正常过 不是5v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基100毫秒逗我呢   而且看情况五伏好像正常过 不是5v的问题

不会玩见笑了!!多多指教!!

网友:
    掉电的吧……。双通道模式开启……

网友:
5v很正常,应该是关闭

网友:
调到250US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