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6代打电话发热怎么维修?

楼主(2016-09-21):
6代打电话发热,
手机
挺热的,感觉是不是功放或者旁边小元件出问题了?烧机法可以出来吗?
手机

网友:
是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烧鸡法应该只试用于短路的机器吧?

网友:
需要拆机,手感试下功放,还可以打电话时看电流是否异常

网友:
要检测主板哪个器件温度异常才能近一步检测

网友:
这问题太坑了 出现发烫的问题很多 你还是拆开后看原件温度 然后继续查 论坛里图纸多了去了

网友:
打着电话摸主板
功放很容易坏的 或者功放供电

网友:
这种烧机估计够呛

网友:
拆机 通话中试试哪里烫

网友:
只能通话的时候摸摸看下哪个元器件比较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