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T1953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6-09-21):
显示器拿过来的时候白屏,不是全以后白,是显示不好的白,插上VGA线能看到背景,但是看不清楚,感觉是逻辑板的问题,那就先拆吧,拆了以后用通用板点了一下,故障依旧,心里大概有个底了,屏供电肯定有问题,那就拆出逻辑板把,拆开以后测主要电压,一般都是3.3V 5V 十几V,当测到AVCOM的时候,唉?怎么2.04,唉??有点奇怪哦,正常应该是3.3或者5V,跑下线把,2,04V是一个四条腿的稳压器出来的,933T24,摸了一下,温度正常,打了下阻值,也是OK,先看看参数把,查百度查淘宝求助场外观众,无果,都没见过,而且不知道参数,那就把输出撬开试下,撬开后还是2,04,一般像输出后级拉低的,稳压会发烫,不发烫电压变低的一般都是芯片本身问题,先换了试下吧,(有人可能要问,不怕烧了吗,相差1V,一般耐压都够了)从坏屏的逻辑板上拆了个LD33下来,装上,点一下,心跳咚咚咚,准备冒烟就拔,唉?好了,那就是这的问题了,总结下,AVCOM是驱动液晶用的,液晶能显示,不是纯白,所以应该是驱动不足,而不是纯粹没反应,所以应该是电压低导致工作了,但没正常工作,技艺不精,有不足的地方,请大神指出

网友A:
正确有原理的分析,好贴,必须鼓励嘉奖

网友:
不错 鼓励一下

网友B:
不错,屏有问题,一般都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确有原理的分析,好贴,必须鼓励嘉奖

心里也没底,试着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屏有问题,一般都难搞

主要是收不到多少钱

网友:
很好的分析思路,学习了,不错不错

网友:
修屏时候要靠运气

网友:
这个就算是吧,问题比较明显

网友:
能修好屏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C:
修屏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屏根本不是那么容易坏的,除非受潮氧化,进水,漏电,外力撞击,只是出现问题时,现象千奇百怪,理论不明不白的人就会乱修一气,

楼主不错,有真功夫

网友D:
现在都往逻辑板上动了 以前没几个修的  现在逼的都没办法了

网友E:
思路还蛮好的,就是焊的有点丑

网友F:
不错。屏我们这直接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往逻辑板上动了 以前没几个修的  现在逼的都没办法了

苍蝇再小也是肉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思路还蛮好的,就是焊的有点丑

  本来想着试下,随便焊上,结果好了就没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屏我们这直接不修了。

我们以前也不修,现在没办法,挣不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屏根本不是那么容易坏的,除非受潮氧化,进水,漏电,外力撞击,只是出现问题时,现象千奇百怪, ...

有点运气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修屏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的确,希望多修几个,经验多了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本来想着试下,随便焊上,结果好了就没动

我这人喜欢说大实话,别介意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的确,希望多修几个,经验多了就好了

这种东西没有资料只能摸索摸索的多了就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这人喜欢说大实话,别介意哈

没事,我也知道我焊的不行,主要是太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事,我也知道我焊的不行,主要是太懒了

比我焊的好

网友H:
难道是死马当活马医。呵呵,,这应该叫胆大心细吧,,,,能修好就是牛,必须给分

网友I:
学习下原理以后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H:
难道是死马当活马医。呵呵,,这应该叫胆大心细吧,,,,能修好就是牛,必须给分

三克油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下原理以后好做

恩,最近正在补充知识

网友:
正确有原理的分析,好贴

网友:
不错不错高手高手

网友J:
3.3V  稳压的1117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3.3V  稳压的1117吧

不是,一个没见过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