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不能添加指纹小修

楼主(2016-09-21):
机       型: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摔后指纹经常不能用
维修位置:16.5V供电线路电感虚焊

     废话不多就,先上图:

   红框处可以看到 添加指纹 是灰色,摔过的机器虚焊、home键排线松了机率最大,home键摔坏也碰到过。
   拆开屏,打开点位图,首先测量16.5V是否正常。测试点位置如下图:

经测量测试点电压正常,刮开电感FL2156发现电感松动,刮开电感周边黑胶时电感直接掉了,如下图:

此电感可以直连,将电感补上后如下图:

接上屏后开机指纹已经可以添加。
6P无指纹到此维修结束。

故障简单,写贴耗时。
亲们加点鼓励分呗!!

网友A:
这个电压不会引起添加指纹为灰色,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是指纹有断线或没有卡好,你重新装一下,就好了,小心返修!!!

网友B:
思路很清晰,这个电感是不是连接处理器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很清晰,这个电感是不是连接处理器工作的

指纹升压芯片输出16.5经此电感到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不会引起添加指纹为灰色,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是指纹有断线或没有卡好,你重新装一下,就好了,小心 ...

屏home键排线重新扣过

网友:
按理说16.5V有的话,指纹那边不会灰色,应该可以进去的啊,就是弄指纹弄不了,另两个供电没有的话指纹才会灰色

网友C:
按常理说这个电感一般是不会引起不能添加指纹的,16.5v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常理说这个电感一般是不会引起不能添加指纹的,16.5v也有

屏上home键排线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不会引起添加指纹为灰色,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是指纹有断线或没有卡好,你重新装一下,就好了,小心 ...

对啊  我看过 这个16V没有能打开指纹  但是录不上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估计是home键排线摔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啊  我看过 这个16V没有能打开指纹  但是录不上

高手啊,在哪里看的

网友:
看到修好,替楼主开心,怎么大家都说不是电感问题,但是都知道这个电感,意思说这个电感也是通病

网友:
学习了,维修思路很好,

网友:
很想学修手机,先进来打打基础

网友:
这个技术真的是没得说,论坛人才多

网友:
一般摔过的都容易摔松

网友:
论坛里是人才济济啊

网友:
辛苦楼主了,顶你一下下

网友:
这个需要实际维修中测下

网友(2016-10-21):
喜欢修摔过的机子  修不好不让你赔  还学了技术 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