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笔记本不触发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2016-09-21):
华硕X450CC笔记本不触发故障维修实例!

  【机器型号】:X450CC

  接修一台华硕X450CC REV 2.0的裸板,故障没写。

图1 华硕X450CC笔记本不触发故障维修

  【维修过程】:

  待机芯片PU8100、UP1589Q 3V的上下管PQ8102、PQ8103被拆了,打各大电感值PL8100 3VO二级电压3VS PL8200 VTT_CPU_VO对地短。拆桥后对地值正常,补上待机芯片UP1589Q和PQ8102、PQ8103后发现PR8101掉了,补上后又发现PR8120 2脚断线,再补上。

图2 华硕X450CC笔记本不触发故障维修
图3 华硕X450CC笔记本不触发故障维修

  搞好后按开关触发了,顺利亮机。

图4 华硕X450CC笔记本不触发故障维修
图5 华硕X450CC笔记本不触发故障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电脑维修公众号:weixiuhao123 迅维网公众号: xinxunwei

网友:
露趾技术真是到位,学习了

网友:
这店面霸气  修个本本像是开医院的

网友:
现在看见华硕自己的板子就头疼

网友:
今天来了一个客户换键盘的,也是这个板,机器型号X450V,机器拿来能亮的,机器有进液体,换完键盘就短路了。。。。。跟客户沟通,然后。。。客户说拿来能亮的就换个键盘反正就不想掏钱,没办法只能给他修,也是3V短路,也是南桥挂了,太坑爹了,不想说话了都

网友:
我去,又是这种简单的,能来点档码和走完码不亮的那种不

网友:
这款机型有个通病吧,待机芯片11脚VIN链接的1欧的电阻容易坏。上次飞线解决的

网友:
这又是哪位大神修的板被收录进来了。

网友:
高大上的赶脚有木有

网友:
我也遇见一台 准备试试

网友:
还算简单的故障吧,工具比较齐啊

网友:
这主板好坏     一般都换

网友:
有点位就是好

网友:
这个19伏的电阻坏的太多了

网友:
那个换键盘,整个大短路的,值得同情!

网友:
见华硕自己的板子就头疼

网友:
装修的很厉害啊。和医院一样呢 。有挂号费啥的吗

网友:
有示波器还是挺好查故障的

网友:
厉害!迅维门店就是吊!

网友:
一如既往看帖

网友:
高大上,店面装修很豪

网友:
高大上,电脑医生

网友:
看见 华硕这种 故障 都 无语 ,我这还有 一个 一样 的 主板,外接显示 ,内屏不亮,屏线屏都换过了 ,准备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