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出发后不出CPU和显卡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

楼主(2016-09-21):
最近收到一个Y460主板。触发之后电流0.2瞬间掉电。测桥,内存。电压正常、只有CPU和显卡电压没有出来。这板不装CPU时候也可以出CPU电压吗。是55的桥。请高手指教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或是缺电压吧 不装cpu 核心电压应该出不来

网友:
觉得有短路,要不然不会瞬间掉的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掉电 测掉电之前除了cpu供电还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