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MX-1333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6-09-21):
一块华硕P5GC-MX-1333不过内存...测量各测试点电压都正常. 拆掉内存也不报警..请问师傅们是什么问题

网友:
虽然没有大神在..小弟查了好久 最后查出是CPU座子问题   把里面的针座全部挑了一遍 装上去就可以正常显示  用散热器装上去一压又挡DO...

网友:
别修了吧直接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