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rbo_V 在修掉电,这个的信号是什么

楼主(2016-09-21):
这个是ec发出的保护的进来Turbo_V
追查这个信号,却看不到出处
这个2个一个mos关,未采用。我能理解,这个是通过比较器,然后所以,这路的mos关拉低保护,没采用,能董

那这个pu1是做什么的呢?也没采用。
全图:

网友:
当CPU温度达到一定程度   CPU发出这个信号给桥    CPU降频风扇加速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