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 奇怪问题 通电风扇转

楼主(2016-09-21):
华硕B85M-K 奇怪问题 通电风扇转 触发开关正常亮机   不按开关测量到电源黄色线12V有5V电压 ! 其它无异常,没遇到这种问题不知从何下手 坛内高手指点下!!!

网友:
没触发的时候黄线就有5v?  串压了吧

网友A:
他的意思是电源通电 风扇就转了。你这关机 也不能彻底把。找PSON#一般有个822排阻性能不良引起的。。这个在G41T-M主板里面是通病

网友:
应该是电源内串压了,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意思是电源通电 风扇就转了。你这关机 也不能彻底把。找PSON#一般有个822排阻性能不良引起的。。这个在 ...

是电源风扇 CPU风扇都转  PSON#测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