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1916W 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6-09-21):
今天接到一个VA1916W 显示器,客户拿来上电检测发现屏幕非常的暗,因为是LCD的怀疑是灯管的问题,和客户商量后拆机检测,发现四根灯管非常正常,心里想会不会高压有问题,因为想节约时间 直接改了个高压板,通电故障依旧,这时候 没思路怀疑 可能还是灯管亮度不够 ,因为这个显示器时间有点久了,然后拆屏 因为 我这边 遇见 LCE 灯管 坏的  ,一般都改LED  的  直接拆屏  换两个 两个LED灯管上去,  LED灯条上去的时候我故意在下面他的板子上面试了下 亮度 绝对没问题,然后合上屏  通上LED 高压条 测试 ,发现 屏幕 还是一样的暗 ,LED灯条明明 亮度那么高为什么还是这么暗?这时候很纠结,我控制改到了 屏供电5V哪里,开始瞬间 白屏 一下 白屏的时候亮度正常,但是显示了  还是故障一样, 还有个问题就是  ,暗屏的时候 按着菜单 键,弹出来的菜单 亮度是正常的 ,请问大师们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开启信号是否正常啊,清空下24C08

网友:
清空下24芯片客户保持的设置试下 应该会好

网友:
设置里面调下恢复出厂。还不行你量下VGA接口123的阻值。接口附近有个6脚的小芯片量下阻值。都短路了就给他挖掉就行了。

网友A:
通用板点一下锁定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用板点一下锁定故障~

这个是双屏线的 ,找不到通用的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双屏线的 ,找不到通用的驱动板。

那淘个驱动板回来试试

网友:
你量下VCC电压是多少?是不是电压不够,然后可以把亮度线去掉别接,液晶背光还没碰到过搞不定的

网友:
供电不够引起的暗屏  非常常见的  改一个3.3转5转12v的电源小板就可以了

网友:
刷个MCU程序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