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掉电的机器的疑问,请教下

楼主(2016-09-21):
EC发prochot给反相器,然后就拉低了cpu的vr_hot  机器的表现不是掉电。而是vrhot不被完全啦地。EC发prochot 3.3V是有时有,有时没。所以导致:vrhot也跟着被有时啦地,但不完全啦地。cpu供电也跟着跳1.1-0.7   电流表也跑0.7-0.4的跳
究其原因是ec发出的prochot

什么原因导致,ec断断续续发3.3的prochot呢?
我追查prochot的去向,也没看到什么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这个信号断断续续的呢。。。
机器已经修好。我去掉了反相器。(我把反相器去掉,量的第二脚,主板上,有时也有3.3V的ec发出的prochot,所以,排除反相器的问题。)
那么,ec什么情况下,会发prochot 又为何会断断续续的呢?有时有,有时没有。
prochot的去向

没装  ,这个pu1是做什么的?请教下,谢谢。。。。。。

网友:
我是小白只是来看看大神怎么办的

网友:
我来看经验的